[笔电] HP2540P能再配一个蓝牙适配器吗?

楼主(2024-10-14):
最近我买一个,罗技的M590鼠标。但是我的HP2540P电脑,蓝牙不能用。安装罗技Logitech Options软件的时候,

显示:“你的电脑不支持智能蓝牙设备”。我就搞不懂了,我的WIN10企业版是支持这款鼠标的,怎么会不能用呢?
于是我开始升级蓝牙驱动等,用了很多办法,都不能解决问题。后来我怀疑我的电脑较老,蓝牙模块版本较低,所以
不行。
现在我想,再搞一个版本较高的蓝牙适配器,插在USB口上,不知能行吗?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A:
可以试试,

一般蓝牙鼠标都是蓝牙4.0甚至5.0以上的,电脑太老的话,蓝牙版本可能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

一般蓝牙鼠标都是蓝牙4.0甚至5.0以上的,电脑太老的话,蓝牙版本可能比较低。 ...

蓝牙不向下兼容么???

二○二四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
你这电脑够呛能有蓝牙4.0,自己插一个吧,一代酷睿太老了

网友:
可以再弄一个蓝牙适配器吧,能用

网友:
我估计,第一驱动没装对,因为正常是从机向下兼容的;第二买一个适配器,肯定是可以的,我的本子就是不带蓝牙的,买了一个绿联的,连音箱和耳机都好使,前提先确认一下版本

网友:
最简单就是弄一个USB蓝牙适配器。

网友:
要想内置,只能换网卡,有MINIPCIE接口的AX210网卡,支持WIFI6,支持蓝牙5.3,大概六七十块钱。

如果不想花太多钱,买USB蓝牙接收器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https://support.hp.com/cn-zh/product/details/hp-elitebook-2540p-notebook-pc/4138624

https://support.hp.com/cn-zh/drivers/swdetails/hp-elitebook-2540p-notebook-pc/4138624/swItemId/ob-81348-2

蓝牙2.1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楼主:
我在想,本子上插入了2个蓝牙模块,会有冲击吗?怎么把原来的那个关闭了,还是把原来那个,从主板上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