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所谓的超级便宜的非接触 感应电笔 两种相当不同

楼主(2024-10-14):
1,蓝的小,买的早,贵,但功能要好,按键可以开灯,再按就关灯。
开关有几下不同定义,很好,

2,橙色的,便宜,按键必须常按才能亮灯,送手就关了,灵敏度太高,手靠近就乱叫

3,哎,便宜没有好货啊

网友:
便宜的是几块钱

网友A:
还是城阳带货的那种好用。哈哈

网友:
以前中奖一个福禄克活动款,放了一阵子觉得没用,挂闲鱼了。

网友:
这种就好带感应,关键价格便宜

网友:
现在的钳型表也带有感应电压检测了方便

网友:
都没有拆解,差评一个,二个

网友:
橙色的家里有一个,帮公司买万用表时候老板送的,从来没用过,有空找找翻出来试试

楼主:
颜色不一定是对的,两个颜色都有的,外形有差别。

网友:
哪个德力西的也不贵拼多多30多

网友:
如果内部的电池没有电了就只能当小扭矩的螺丝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城阳带货的那种好用。哈哈

德力西DWGR-2590(不带语音)这个型号的感应电笔很好用,反应快,不拖泥带水。两根离得很近的线也能很快区分出零线火线,有些感应电笔遇到火线和零线离得很近时就分不出哪根是零线了。本想再买一支留着,可惜现在找不到这个型号了

楼主:
那种有螺丝刀,用三节纽扣电池的不好,我有一个,而且是声光报警的,很快电池就没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