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一个CH341A土壕金编程器Flash转接板的想法

楼主(2024-10-14):
原来的转接板是这样横着的,总感觉存放和使用都别扭:

然后想着如果能竖着插不就清爽多了么:

所以就有了这个想法,焊盘可以双面,Flash贴上去用夹子夹住就行,使用L形排针双面焊接引出脚:

网友A:
中间那里容易融化,看我的

网友:
果然是土豪金

网友:
我是来剽窃方法的

网友:
那样方便就怎么搞把

网友:
我都不记得这个编程器在哪里吃灰了

网友:
想法真不错
感谢分享哈

网友B:
对于焊过的芯片,你那个夹子加压会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办法看着也不错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焊过的芯片,你那个夹子加压会接触不良

又想骗我花钱???

二○二四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C:
喜欢玩这个?我才做了一个玩,为了一个SOP16 64M的BIOS芯片特别画了一个,你又不早说

网友:
也有一个341,刷过路由,还写过一片充电器上的单片机,后来就不知所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欢玩这个?我才做了一个玩,为了一个SOP16 64M的BIOS芯片特别画了一个,你又不早说

没感觉我说的那种布局更好么,特别是用L形插针...

还有券没,要不帮我把鼠标板子打了?

网友D:
倒是分享打板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是分享打板文件啊

我哪会画...

二○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网友:
一年用不了2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里容易融化,看我的

我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