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特殊双磁头,SON WM-FX909磁带随身听拆解并校准带速

楼主(2024-10-14):
床底下翻出来一台机器 上电开机还算正常 但声音有点走调 走带速度一首歌快十几秒 这可不行

用的是索尼个性的双磁头机芯 就是将一个四声道磁头分开了 所谓的能减少干扰 又不是同时在工作 干扰个毛线

操作面板塑料 后盖铝合金

循环开关 杜比降噪和FM立体声切换开关 开盖

索尼没用过铅酸电池 都是通用的

线控插头用的自己规格的排插 导致不是很方便 还得改造

这就是双磁头磁头一分为二 压带轮少一个

压带轮尺寸和3.5毫米插头尺寸对比 寿命很短 保留到现在的机器必定老化失效

线路板

传动机芯 一根主导轴 省了好几个齿轮 理论上抖晃率也相应能低一些吧

零件 懒得查都是啥

我心心念念的AB面自动识别的触电开关

这个是俩磁头和主导轴对应磁带的位置 一个磁头在原来的位置 靠磁带的毡垫夹紧磁带 主导轴和压带轮伸进了磁带的定位槽里 所以尺寸必须要小 另一个磁头在压带轮的槽里 靠自己的毡垫夹紧磁带 这也就是小日本儿能想出来这个损招儿

仔细找右边磁头下面有根塑料柱 上面有毡垫

这次强拆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调带速 目标歌曲播放时间为四分一十三秒

听到声音开始计时 直到完全听不到再停止 算及格吧 最理想的是播放一盘固定频率的磁带 示波器再测输出频率 同时也可以测抖晃率 我没有示波器 但可以用手机采样识别频率 可是我很懒

网友:
里面好复杂啊

网友A:
双磁头,好象是一个放音一个录音。

网友B:
看起来还很新啊,成色很不错。皮带没有老化也是很难得了。

网友C:
这个双磁头就是为了不再重新设计新的四通道磁头而用了两个相同的双通道磁头,这样可以降低零件开发成本,和上面所说的录音无关

网友:
当年应该是土豪吧。能保留到现在,难得!

网友:
这成色真好,双磁头机芯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磁头,好象是一个放音一个录音。

机器就没有录音功能, 双磁头是正反转都可以放音,正转一个磁头,反转一个磁头,两个磁头的感应区都不是在同一线上的。而是在磁带的两侧。。单磁头正反转的磁头,是有两个感应区的。。

网友:
当年买不起系列啊

网友:
这成色真好

网友:
现在这东西很少有人用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磁头,好象是一个放音一个录音。

明显是分左右的,一个正面一个反面

网友D:
双磁头是不是就不用手工翻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磁头,好象是一个放音一个录音。

两个都是拾音头 只是让索尼放到了不该放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还很新啊,成色很不错。皮带没有老化也是很难得了。

这机器 皮带和压带轮必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双磁头就是为了不再重新设计新的四通道磁头而用了两个相同的双通道磁头,这样可以降低零件开发成本,和 ...

这种双磁头设计要复杂的多 索尼当年的目的其实想较少磁头干扰和简化机械部分 但要求的运转精度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磁头是不是就不用手工翻面了吧

一个磁头的也不用手工翻面

网友:
自动翻转的。

网友:
这得多少钱

网友:
当年用5号电池用到心疼,就买了一个直流标压器,用来半年不到,就把我的随身听给烧了,走带一快一慢,换了皮带也不行。以前的变压器真害人,DC 3V 输出超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