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年龄相差四十多年的工业用空压机的参数对比

楼主(2024-10-14):
年龄相差四十多年的工业用空压机的参数对比

网友A:
眼睛都看瞎了也没看清新机的参数

网友:
一台活塞机 一台螺杆机 如果螺杆机是43m³/分钟  那效率还不如老机 多了85千瓦 流量才加3

网友B:
大了近三分之一功率增加不足十分之一流量,干活原理不知道,看起来退步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睛都看瞎了也没看清新机的参数

改天拍张清楚的

网友:
看了半天应该是43立方米/分钟,效率低了不少,四十年了技术还退步了

网友C:
230/40=5.75;
315/43≈7.33;
楼主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吧?
所以,当商业和技术互相掺杂的时代,我们得到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了近三分之一功率增加不足十分之一流量,干活原理不知道,看起来退步了很多 ...

估计是减配了吧

网友:
搞不好是使用了铝线的电动机吧

网友(2024-11-13):
第一个是活塞机,用的同步电机,第二个是螺杆机,异步电机,空压机电机实际功率和负荷大小有关系,同步电机效率比异步电机高很多的,但是活塞机气压波动很大,螺杆机就平稳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30/40=5.75;
315/43≈7.33;
楼主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吧?

现在都是小视频看多了,动不动就站在制高点发出灵魂拷问。活塞机对比螺杆机,优点就是能效高,这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是小视频看多了,动不动就站在制高点发出灵魂拷问。活塞机对比螺杆机,优点就是能效高,这 ...

国家对能效是有要求的,对低能效的产品采用一定的政策和办法抑制其市场占有率并用高能效产品逐步替代。“活塞机对比螺杆机,优点就是能效高,这有什么奇怪的”,为什么能效高的活塞机日渐减少而不如其能效的螺杆机在市场上能大行其道?很奇怪,请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
好像拍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拍

网友:
活塞机满载时效率比螺杆高....但是变负荷时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