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G/H开卡求助 失败在Reset fail

楼主(2024-10-14):
问题描述:双贴现代颗粒:H27Q4T8LQA3R,SM2258G双贴主控板上,使用双512MB缓存开卡没问题,容量为960G/24G。

现在换了一下缓存颗粒,从两颗H5TQ4G63CFR,换成一颗H5TQ8G63AMR;
然后更改缓存设置重新开卡,遇到故障:只能选750G以内能开卡成功,而且选的容量在大于256G之后无法格式化,开卡在256G以内一切正常。
想问一下万能的大佬们怎么回事,开卡设置和故障图如下面所示:

0.主控ROM模式、以及主板正反面实物图:

/**************************************************下面是开卡过程和失败代码************************************************/

1.开卡设置图:

2.CE识别图:

3.缓存测试图:

4.开卡会在这个RESET界面跑600秒:

5.600秒后超时失败:

最后会失败在Reset fail。过程如上,希望得到大家帮助。

网友A:
H5TQ8G63AMR,这是双晶缓存,首先需要缓存焊盘支持双晶才能用上满容量,否则只能当512M的来用。在缓存焊盘支持双晶的情况下,缓存设置里设置成双512M。

你这个板子,比较大概率不支持双晶,做1T应该只能贴2颗512M单晶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5TQ8G63AMR,这是双晶缓存,首先需要缓存焊盘支持双晶才能用上满容量,否则只能当512M的来用。在缓存焊盘 ...

感谢fan大佬回复,4g63是单晶还是双晶,这板子用两片4g63能开960G,但是过一段时间(不一定多久,1个月或更长)会掉固件。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原因。

网友B:
这个闪存,我觉得不行,2258H开后,冷数据会掉速,不知道楼主的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fan大佬回复,4g63是单晶还是双晶,这板子用两片4g63能开960G,但是过一段时间(不一定多久,1个月或 ...

H5TQ4G63CFR 这个是单晶的。

固态盘放置不通电,闪存会漏电。不同品牌,不同制程漏电率不同,颗粒如果磨的厉害了,漏电率会提高。
你这个颗粒,如果开出来放置1个月就掉固件,那可能颗粒体质不太行,建议跑个RDT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5TQ4G63CFR 这个是单晶的。

固态盘放置不通电,闪存会漏电。不同品牌,不同制程漏电率不同,颗粒如果磨 ...

感谢fan大佬,那就明白哪里的问题了,没想到还有单双晶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闪存,我觉得不行,2258H开后,冷数据会掉速,不知道楼主的怎么样?

掉速倒没有,开出来之后,速度基本上在500能跑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fan大佬回复,4g63是单晶还是双晶,这板子用两片4g63能开960G,但是过一段时间(不一定多久,1个月或 ...

海力士漏电的概率真的很大。就连英特尔原厂的540S,掉固件的情况都是一抓一大把。白瞎了那么好看的板子。

网友:
改VCCQ电压试试

楼主:
vccq电压1.8,这个在其他板子上也是1.8,现在怀疑是缓存的问题,买的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