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扉乐FiliX电动牙刷Major电动牙刷,大家看看值不值360

楼主(2024-10-14):
全网都搜不到这款牙刷的拆解图,我特地把我的拆了,当初360元买的,大家看看值不值这个价钱,反正我拆开后心凉了

先来看外观,钻石机身,看起来还不错

用力撬开底壳,还是破损了

底部充电是typec的,就两根硅胶线

然后顶起两边的卡扣

抽拉出机身,还算干净,防水做得不错

背面

电池是18650,2000mha,不知道啥牌子

主板没啥元器件,也没有涂三防胶,电机也看不出好坏,这玩意卖360多,我是感觉不值,有没有懂行的看看

网友A:
这做工可以啊,没比飞利浦差多少啊

网友B:
300+,电路板不做防水,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
这个牙刷据说很多牙医推荐,

网友:
拆开就不值了

网友:
里面电路板防水很重要

网友:
看塑料外壳不错。

网友:
感觉还是比不上飞利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可以啊,没比飞利浦差多少啊

这电子元件就比飞的少很多,而且飞还是无线充,如果飞的板上做那种胶防水会好用得多

网友:
价格是贵了点

网友:
电机特别点?

网友:
电机是不是往复式的?如果是的话,还行,如果就是一个震动棒,那就是垃圾

网友:
这外观做的有点哗众取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电路板不做防水,有点说不过去。

计划报废,知道结构的话,再收1把只有微小振动,取好电路板涂三防漆置换。

网友:
怎么看着几百元的和我的几十元区别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