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别人不要的鼠标在我们这里依然是个小宝贝之用A4纸修复按键连击

楼主(2024-10-14):
别人不要的鼠标在我们这里依然是个小宝贝之用A4纸修复按键连击

看着很高大上。

没有加热工具就用水杯加热法烫化胶垫。

这。

用料还挺一般。

拆开微动,用A4纸条插入后摁下微动来回拉扯擦拭打磨干净触点。

恢复。

完,谢欣赏。

网友:
温柔的“砂纸”,紫薯布丁。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让主任怎么赚钱

网友A:
这种杂牌鼠标的微动开关是真不行,用几次就不行了,左键出现连击,也会出现按下去没反应;其实好的鼠标,我用了十几年都没问题,一个是联想的有线小鼠标,还一个是无线的带充电的英菲克p-m6鼠标。

网友:
土办法解决大问题

网友:
解决大问题

网友B:
连击主要是这个位置磨损了,导致微动按不到底在一个临界状态所以容易触发两次变成双击,你可以在微动上垫张纸,倒是也能用纸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杂牌鼠标的微动开关是真不行,用几次就不行了,左键出现连击,也会出现按下去没反应;其实好的鼠标,我 ...

pm6我在单位用了4年多了,不过电池和微动换掉了,微动是左键塌下去了,行程变短按起来很不是舒服就换了

网友:
厉害!医院全能工

网友:
主任的X光机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击主要是这个位置磨损了,导致微动按不到底在一个临界状态所以容易触发两次变成双击,你可以在微动上垫张 ...

你说的这个是手感问题,能连击只能说这个微动里面触点接触不良,所以被误判为连击,基本上左键问题多过右键,有些人喜欢左右键互换修复,而我。。喜欢直接修复。

网友:
这个女性的年龄40上下哇?

网友:
欧姆龙的触点也会氧化,还是要看环境情况

网友:
天天这是看片子呀

网友:
别说,这个微动还不少啊

网友:
方法不错,之前都是拆散酒精洗涤,没有楼主来得简洁。

网友:
守着X光机,修鼠标

网友:
妙手回春的手啊

网友:
茶缸子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