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更换ATJ2085主控芯片维修北大成龙B21型号mp3

楼主(2024-10-14):
前几天一直在找B21的固件,苦寻无果,找到了B11型号的固件,准备固件修复时发现芯片坏了,所幸闪存没问题,现在需要先修复芯片。

判断mp3芯片损坏的几个知识点1:

(1)拆开机器,取下电池,用大头针、小螺丝刀、尖头镊子短路 FLASH芯片 DO~D7中的任意两脚。
(2)短路好后连接USB电缆到电脑,正常系统会找到一个ADFU的设备,我短接后发现提示无法识别usb

判断mp3芯片损坏的几个知识点2:
把教字万用表调到直流电压档,直接检测主控芯片AT208,芯片、23脚124脚、连接晶振两端对地电压,正常值应该为、0.45V至0.98V、若有一脚对地电压为、0.0V、另一脚对地电压为、1.1V至1.48V 、就可以确定、此主控芯片已损坏、更换OK。(注:此检测结果为、一定要确定供电稳压调整分配电路正第)。
判断mp3芯片损坏的几个知识点3:
炬力(ATJ2085)主控芯片、23脚和24即两脚对地电压、如果都为0.0V、可能是供电电路有故障,请修复。在检测晶振两端对地电压、是否为正常值,大家可按第4条所说:就可确定主控芯片损坏、更换OK.
判断mp3芯片损坏的几个知识点4:
主控芯片ATJ2085、1脚为0.0V、另1脚为1.1V至1.89V、用手指敏感部位触摸,有无温度过高现象、如有温升、也可确定此主控芯片损坏,更换OK
判断mp3芯片损坏的几个知识点5:
MP3.MP4无声故障系列检测(ATJ2082)主控好坏方法:维修MP3.MP4播放器时手工试机 ,各功能键一切正常,联PC机、格式化、下载、也正常。按音量键调到最大值,可一点声音也没有。 拆开播放器,用数字万用表电阳挡检査,耳机OUT座口、及周围电路元件,无虚焊,无短路 无开路或无断线。在用数字万用表电压档、测试主控(ATJ2085)8脚、9御两端对地电压,正常为0.84V至1.76V、(注:此电压为播放音量OUT大小时测试结果)。如果两脚对地电压为0.0V、或者一脚对地电压为0.0V、另一脚对地电压为正常电压0.84V至1.76V、可以确定主控芯片损坏、另外芯片温度高,也可确定损坏 更换OK

脚位图,别测错了,短接也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开搞。先拆掉坏的芯片

北大成龙这个品牌是深圳润百年公司旗下的mp3品牌,盲猜是ATJ(炬力)的控制芯片,打开后发现润百年居然把芯片型号磨平了,但是仔细清理还是可以看出来是ATJ2085

先检测一下周围的布线和影响拆卸和焊接的地方,屏幕电源线本来就坏了,干脆拆掉一会重新焊接

开拆,没有固定夹子,用两块木头固定,上金手指胶带,防止电子器件被热风枪烤坏,热风枪350度,风力3开搞

先看看这个欢格的mp3主控也是atj,不过这个mp3还能用,不舍得拆

这个纽曼mp4不开机,检测发现主板电路有问题,不想修了,拆这个主控,主控为atj2085P,同公司同型号,可以兼容问题不大,开拆

热风枪350度,风力3,拆掉芯片

安装之前,先了解一下atj2085的工作图及原理,防止安装出问题

工作图

炬力atj2085的简介
ATJ2085于2004年9月推出,历经一年的发展,成为中低端市场占有率最大的解码芯片之一,唯一可以与之抗衡的只有Sigmatel 的STM3502。ATJ2085为LQFP封装,64针脚,采用内嵌式的MCU和24-bit DSP双处理器体系结构,分别完成针对操作事件控制和多媒体数据编/解码算法的系统级优化,通过数模混合信号技术,在单一硅片上集成了高精度ADC/DAC转换器、USB控制器,实时时钟RTC等。支持USB2.0(FULLSPEED),支援MP3/WMA/WAV/WMV/ASF等格式媒体播放;支持MTV电影播放;支持JPG、GIF、BMP图片浏览。其系统集成度高,外围应用电路简单,拥有功能完善而成熟的开发工具和环境,降低了开发者整体研发成本,非常利于生产,可谓价格便宜量又足。
采用ATJ2085的M3产品功能都相当丰富,而且拥有三大特征: 第一,支持异度空间功能,所谓异度空间,即可以将磁盘进行任意两部分的分区,然后加密,保护文件的秘密性; 第二,兼具AB复读、对比跟读、16级速度调节、LRC歌词显示等强大的学习功能; 第三,录音格式可选择ACT以及WAV两种,并且支持电话本存储功能。
兼具以上三个要素,则十有八九是采用ATJ2085的产品。而基于ATJ2085芯片的彩屏MP3还可以播放视频,格式多数为AMV,菜单结构为典型的旋转轮盘式,非常容易辨认。普遍的观念认为ATJ2085的音质不及价位相近的STMP3502,事实上,只要开发得当,技术有保证,基于ATJ2085的产品音质上并不逊色于3502甚至某些3520的产品。

l0mmxl0mm64脚LQFP封装,内部结构功能框图如下图所示,由24位数宇信号处理器(DSP)核和8位的微控制器(MCU)组成。8位的MCU支持在线仿真(ICE)及片上调试支持单元(DSU),片内集成了116KB的静态数据存储器SRAM,29KB的程序存储器ROM,MCU片上存储器映射如图3所示。系统以24.576MHz作为主时钟源,Eli6可达60MHz)经连接内部锁相环时钟产生器PLLI、PLL2处理后产生不同频率的时钟源,商可产生48MHz时钟,这些时钟可作为DSP、串行数据通讯(如USB、UART等)时钟源。

四种通用输入、输出(I/0)口,分别为GPOA、GPOB、GPOC和GPOG共14个I/0口,选择不同的工作模式其功能不同,内部的3x3矩阵键盘电路,用于按键功能控制。片内含24位的计数器有计数,报警及定时三种功能,其中时钟控制计数器CTC的时钟源与RTC实时时钟的时钟源不同,如图2所示。看门狗定时电路通过软件设置成l76ms~l8Os之间唤醒。

  解码芯片内的高速DSP数字信号处理器为24位哈佛结构,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是分开的,允许同时从程序存储器里取指令和从数据存储器里取操作数,不会造成传输通道上的瓶颈现象。由图2可知芯片内部采用P、D总线结构,每条总线又包括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保证在一个机器周期内可以多次访问程序存储器和数据程序器。

  DSP存储器片内含l6KB的PROM程序存储器,l6KB的DRAM数据存储器,支持片内在线仿真(ICE)及片上调试支持单元(DSU),程序寄存器映射包含DAC驱动接口,运算速度最高可达72MlPS(每秒执行72百万条指令)。

  ATJ2085支持三种通道的直接存储器存取控制器(DMA),存储器内部数据交换DMA1/2,通用10口数据交换DMA及USBDMA,读取数据时直接通过存储器进行数据传输。

  内部的电源管理模块(PMU)含DC-DC转换器、电源电压调节器和电池电压检测器。片内包含两个DC-DC转换器,提供芯片工作的3VVCC电压和2VVDD电压,VCC可调范围2.8V~3.3V,VDD可调范围1.6V~2.3V,电源电压调节器支持在线调节。3VVCC电压供电时,静态电流为35μA,2VVDD供电时,静态电流为11OμA,ATJ2085支持单电池供电、双电池供电、USB供电和DC直流输入供电四种方式,通过使能DCDIS和BATSEL引脚,选择不同电源供电模式。

  ATJ2085的IIC总线可作为主机发送信号,也可作为从机接受信号,主机IIC初始化总线,产生允许传输的时钟信号SCL和数据信号SDA,在多主机模式下不支持10位寻址和高速模式。

  该解码芯片支持USB2.0全速传输通讯,可在线下载和上传文件,音频/视频数据文件传输等功能,写入速度最快955KB/s,读取速度最快1033KB/S,片内含三个AD转换器,16位∑-△的AD转换器用于MIC/FM音频输入信号转换,8位逐次比较的AD转换器,4位电池电压检测AD转换器。

  其DA3模块由18位2-A高性能的DA转换器构成的调节器,有4级F1FO不同的采样频率,如48k/44.1k/32k/24k/22.05k/16k/12k/11.025k/8kHz等,经片内PLL2时钟产生器产生的22.5792MHz时钟采样44.lk/22。O5k11。

  O25kHz的频率信号,产生的24.576MHz时钟采样48kl32k/24kll6k/l2k/8kHz的频率信号。

  ATJ2085芯片外部接口支持32M~lG的扩展NAND闪存,读写时按规定的读写时序操作,同时支持FM信号输入的FM5767调频,左、右声道驱动电路在典型输入阻抗为160时,其左、右输出功率各11mW。

两个主控对换完成

用芯片工具看看更换后的芯片能不能识别,看到了是ATJ2085

准备刷固件,找不到北大成龙b21固件,找到了b11,看了一下版本号都是3.0.42,应该可以刷,试一下

这个固件升级软件,只能在低于winxp以下的系统运行,无奈,打开了我前几天做win2003的老机器,可以运行

之前给欢格mp3刷北大成龙b11总是失败,这次看看北大成龙自己品牌的能不能成功

显示升级完成,测试一下

插上顺利度盘,放进去歌曲,开机,完美!

网友A:
大佬啊~!这玩意现在真的就是玩情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啊~!这玩意现在真的就是玩情怀了

大佬谈不上,真的是有情怀

网友B:
上大学那会,我记得是有个宿舍哥们拿了个32MB的MP3,还是自带USB插头的,牛的很,借来听了好几天

网友:
有情怀的动手达人

网友:
我的美播,爱欧迪都卖了

网友:
谢谢分享,图多,技术贴

网友:
玩出高境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大学那会,我记得是有个宿舍哥们拿了个32MB的MP3,还是自带USB插头的,牛的很,借来听了好几天 ...

32m?这么小?

网友C:
就买过一个台电的MP3主要看电子书,后来摇杆坏了用手机看就没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买过一个台电的MP3主要看电子书,后来摇杆坏了用手机看就没用过了

Mp3单排字看小说,费眼吧

网友:
这种小屏幕mp3也就显示歌曲信息,歌词,看小说太不方便了。

网友:
还真是有点难度的维修

网友D:
这是芯片级带程序写入的维修啊,关键是还能找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芯片级带程序写入的维修啊,关键是还能找到固件

就找固件难,其他的都简单点

网友:
大学期间花巨资买了个128M的MP3,一节7号电池供电,自带USB接口可以当U盘用,毕业后坏了,一直扔在箱底吃灰

网友E:
这种山寨机直接扔了算了,我这还有几个好的ipod 魅族的还在吃灰

网友:
技术贴,顶起。还有一个三星YEPP不知有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山寨机直接扔了算了,我这还有几个好的ipod 魅族的还在吃灰

就是修着玩,不是为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