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有谁知道笔记本摄像头6条线定义

楼主(2024-10-14):
有谁知道戴尔灵越3558笔记本摄像头6条线定义,想改为USB的,引脚定义不知道,红,黑,黄,棕,紫,蓝。谢谢大家

网友:
这玩意一般是USB的,另外两条看下摄像头上是否有别的功能,比如麦克风等等

网友:
看拆出来的线猜测:红黄双绞线是USB数据,其它的不能全依赖颜色了,建议把电路板那头拆开测量下,电源正负极一般会接一个大电容,电容的正负就好判断。注意一点 电源先用3.3V测试,好多内置USB设备直接使用3.3V电压。

网友:
通过另一头电路板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