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塑料换铜,兄弟标签打印机PT-2730齿轮维修

楼主(2024-10-14):
淘到这台兄弟标签机2730机,打印机出纸很慢,而且 打出来字都粘合在一起了。先上一张对比图,维修前跟维修后打印的对比较长。

拆开一看,电机会转,就是出纸非常慢,细查下,原来靠进电机旁的塑料齿轮坏了,接近了1/3已没齿了,所以转起来基本在打滑。

上网搜了下,没有新的齿轮卖,只有二手拆机的,价格不便宜而且塑料的用了好几年了,担心换上没用几天又坏子。观察只有上半部分(小齿轮坏了,大圈齿轮完整)。数了下齿轮数,18个,尺子量下直径为6mm。恶补点齿轮知识,知道这是0.3模的*18齿的,上网搜了半天,没有这款的,不过有好多3D打印订制的,不知道靠谱否?(有经验的坛友指导下)。后面仅找到一家有个铜齿轮,唯一不足是内孔是2.98mm,小了一号,实际应是要3.175mm的。决定淘来自己扩孔。买了两个,但心不小心处理坏了,后来发现铜齿轮还挺结实的。

终天到货了,在木头上打个孔,把铜齿轮放进去,再直接用手电钻扩孔。发现,拿了3.0的钻头扩出来就可以放在机器轴承上转了(可能自己的钻头精度不足,刚好尺寸大点)。

铜齿轮扩好后,先拿到设备转轴转转,跟边轮也联动下,确保没问题。刚开始发现有点涩,发现是有点大颗粒灰尘,清理干净了,就好了。

然后将原塑料齿轮上半节截了,在要木头上打个钻头,把两节用胶水粘起来。刚开始把铜齿轮也打了胶,结果还没接触到塑料齿轮就粘在钻头上了,只好将另一个先粘上,再将钻头插进去。

粘上后,将轮子转转,避免轮粘在钻头上了。第二天胶水干透后,再用沙纸打磨平。修好后的样子。

装机上电,给转轴都加了点机油,测试打印恢复正常。
发现标签机的齿轮确实小巧,而且大多为塑料的,估计上了岁数就都容易损坏。 老机器要找个同类齿轮难,不然不就是很贵。
整理下来,给坛友们修理同类机器参考。
什么时候研究下3D打印机,感觉若精度足够,这些塑料齿轮坏了,打印一个就简单点。

楼主:
铜齿轮便宜,一个才1.5元,就是邮费太贵了,花了7元。

网友:
这算不算偷工减料?

网友:
巧手啊,就是不知道这胶粘的牢固吗,

网友:
不知道3D打印机打印的是否耐用,铜的应该还可以

网友:
  这个可以有  很好

网友:
厉害了~这个维修不错

网友:
胶时间长了会开

网友:
可以把铜齿轮加热直接嵌入进大齿轮。

网友:
尼龙是粘不了的

网友:
这个固定感觉受力能力有限, 可以考虑CNC一个带有法兰的铜齿轮,
法兰的一侧与塑料齿轮固定, 甚至在法兰上进一步做几个钉子, 穿透在那个塑料齿轮上. 这样估计能结实不少.

网友:
齿轮一般都是尼龙或者POM,都是低表面能塑料,粘不住的

网友:
好手艺啊
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这是巧手加巧干那,给你点赞!!!
我的录放像机的磁带加载齿轮碎了,机器废了,总想再弄个轮子救活它~磁带里的视频老不能看很郁闷~可是那是很吃力的齿轮,3d打印不知可行不?

楼主:
观察下胶水耐用?每月的打印也不大,主要是时间的老化。用的就是几元淘来的胶水。

网友:
学抖音失蜡法铸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