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超级电容点焊机mos管40sc228越多越好吗?

楼主(2024-10-14):
听一位说过mos管多了以后就不用在乎mos管本身一致性了。请教一下mos管到底多好还是少好

网友A:
MOS管多只是内阻更低,切不容易坏,

一般预估最大电流*5~10左右就是MOS装机量了。

比如这个电焊机最大电流100A,那么搭配管子到1000A就足以。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知道自己的电流有多大,就多多益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多只是内阻更低,切不容易坏,

一般预估最大电流*5~10左右就是MOS装机量了。

但是管子参数不一致导致开通快慢不一样,总有先开通的,先开通的那只要承担很大的电流,如果超过了它的承受能力它就会先击穿,无论管子有多少这个问题始终应该存在吧?之前看大神给的解决方法是用线路的内阻去限流,让最大电流不超单只管子的极限

网友:
多了并联了,内阻就更低了,就要特别验动电压要足够。确保同时开启关闭!

网友:
大电流下线路的电阻影响都很大,可以利用线路的电阻来限制和平衡。

网友:
是的,线路电阻影响非常大。

网友:
估计多了容易击穿

网友:
驱动这么多MOS管也是挑战

网友:
那是肯定的,只要不在呼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管子参数不一致导致开通快慢不一样,总有先开通的,先开通的那只要承担很大的电流,如果超过了它的承 ...

哈哈,他这个方法是在赌概率,只要管子够多总有开通时间差不多的同时开通,这样就不会因为管子少,个别管子开通早,造成开通时间不一致而导致的烧管。

网友:
我两方电容,用的24管228,暂时还没炸,,裸点过0.2和0.3的紫铜,0.2可以点上,0.3不行

网友C:
我先简单给你分析一下:
1、infineon-IRL40SC228并不适合做晶体管储能点爆机,相应固件初始设计就是6V2000A的基础参数,也是依据AUIRFS8409-7P的参数进行设计。

2、288属于40V360A的N型管,当Vgs大于一定de值就会通导,只要栅极电压(1.0-2.4V)达标及可。但MOS管的GS、GD存在寄生电容,当驱动MOS时实质就是对这个结电容进行充电,这个充电电流等同于短路电流。
------288管输入电容=19680pF,输出电容=2305pF,米勒电容=1575pF,再仔细看看漏电流,发现该MOS并不适合在连续关断动作中使用。

3、NMOS管的米勒电容是随着漏电压的增加而减小,直接影响开关上升和下降时间,同时对延时关断也有很严重影响。多个288并联后单体击穿电压肯定不一致,重复雪蹦能量带来的热沉温度会对N管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坏。再加上这个种点焊机控制器只对栅极电流进行了限制,但并未控制IAR,也无法进行精确控制(Vgs:10-15V)。点焊机连续动作,EAS电感上的电流峰值不断累积,导致雪崩击穿。

你可以比较一下IRL40SC228、AUIRFS8409的相关参数,特别是结电容、关断时间、上沿开关差异很大,造成被击穿概率前者很大;可以说间断40秒至1分钟点焊一次,问题不是很大,但频率越高越容易坏。

就DIY储能点焊机,2.8V3000F电容两串两并比较适合,16只并联为最大限值。但288由于“天生体质”不行,最多也就12只。

如果就实际效能来看,个人比较推荐IR3713,实践证明48只并联点焊0.2mm铜片都没什么问题。由于现在二手的AUIRFS8409拆机货难买,可以考虑8407、8408代替,不过市场上好货很少,需要进行筛选。另外,如果说想做一个便携式点焊机,可以考虑用FDB0105N407L这种N管,直接平替就行了。

网友:
mos管多了以后就不用在乎mos管本身一致性了。 这是一个伪命题。
在保证一致性的条件下,点焊时电流电压曲线在MOSFET的SOA范围内,才能保证MOSFET的安全。
另外一个,就是那么多低内阻MOSFET的驱动栅电容单个都好几千PF,多个并联时,前级驱动开和关需要有够快够大的峰值电流提供,才能保证MOSFET迅速进入变阻区,类似三极管的饱和区。从而降低开关损耗。

网友D:
还是微波炉变压器改装的点焊机耐用,不用担心炸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微波炉变压器改装的点焊机耐用,不用担心炸管

特别是一年点不了几个的,没有损耗件

网友:
还是微波炉变压器改装的点焊机耐用

网友:
mos管多了以后理论上更容易烧,就像人多了更不好管理,刺儿头更多

网友:
MOS管在超级电容点焊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主要负责控制电流的通断,从而实现焊接过程。因此,MOS管的性能和质量对焊接效果有着重要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MOS管的数量越多越好。

其次,如果使用的MOS管是劣质的,那么数量再多也达不到理想的点焊效果,甚至可能存在炸管的风险。此外,过多的MOS管也会增加设备的复杂性和成本,同时可能带来额外的散热和维护问题。

在选择MOS管时,应考虑其内阻、最大电流承受能力、导通电压等关键参数。优质、适合的MOS管能够在保证焊接效果的同时,降低炸管的风险。

除了MOS管的数量和质量外,超级电容点焊机的焊接效果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焊接电流、电极压力、焊接时间、设备冷却等。因此,在设计和使用超级电容点焊机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获得最佳的焊接效果。

网友:
同意楼上的做法,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机比较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先简单给你分析一下:
1、infineon-IRL40SC228并不适合做晶体管储能点爆机,相应固件初始设计就是6V2000A ...

对2串电容点焊机来说,结论是8409比228好,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