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刚拆出的一套按摩套装

楼主(2024-10-14):
铺在躺椅上的按摩垫里拆出的一套按摩套装,捋顺摆开,通电试验,功能挺多,有颈部电机按摩,肩部和腰部充气按摩,和多部位震动按摩及加热。

全套内脏

居然还自带电芯,3节18650锂电

颈部的按摩电机,双头带减速的,按摩头没了

这个里面好像是控制电路板

显示面板和开关,里面有应该也有一部分控制板

开关和功能按键,可以控制按摩电机正返转和间歇转,还有气垫按摩强度调节加热等

两片加热垫,上面白线是一片扒出的电热丝

腰部的两片按摩气垫和气泵。里面应该还有电磁阀配合气垫放气

肩部的按摩气垫和气泵。气泵压力挺大的,脚踩上依然可以顶起来。有机会测试一下压力,看能不能改个便携充气泵

8个跳蛋样的东东,工作起来在地上乱蹦,不知里面是电机还是电磁铁

没想到看似普通的按摩垫里乾坤多多,改日细拆其它部分,谢谢观赏

网友:
还是没有真实按摩的好啊

网友:
那8个会跳的东西,里面就是电机。轴上装偏心块。。手机的震动功能就是这样出来的。。

网友:
我家那个w多元的按摩椅子,就有这些功能,也就这些玩意吧,只不过是交流电的罢了。

网友:
8个跳蛋样的东东,工作起来在地上乱蹦,这个好玩

网友:
改到汽车座椅上面去,肯定得劲

网友A:
电芯可用,其他的其实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可用,其他的其实用处不大

气垫脚踩着能顶起来,泵看看能不能利用,至少可以做鱼缸的氧泵

网友:
还是有点东西的   应该不便宜

网友:
8个跳蛋样的东东里面应该是电机加偏心轮

网友:
8个振动频率不同的跳蛋,同时使用,有什么效果、、、、鸟?

网友:
拆出来了,没用的

网友:
差点没看出是什么来

网友:
都是可以DIY的材料

网友:
轴上装偏心块。

网友:
这么大的振动电机

网友:
只不过简单的震动而已

网友:
能拿来干嘛用

网友:
真的是简单啊~

网友:
原来高大上的按摩椅,其实就这些气泵啊电机啊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