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戴尔笔记本电池,有没有用啊?

楼主(2024-10-14):
可能是饿死了,没有输出,拆开,每一个都没有电,一点都没有,充电器一个也充不进去,

看电池,没有鼓包,没有漏液,满心欢喜。

结果;用充电器一个一个充,也不行。

气死我费老大气力拆,还有没有啥利用?

网友:
换傻充抢救一下

网友:
看看正极弹片有没有弹起来,弹起来的话找一个牙签按下去再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没啥用,扔了吧...

二○二四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
这个充电器是不是还可以充镍氢电池? 电池本来没有电压的话会被识别成镍氢,然后就不能继续充电了。得使用4.2v的电压直接充

网友:
都废了还充啥,就是用傻充一天一夜也充不进去的

网友:
扔货  饿死冲起来也不行…………

网友:
用稳压电源充电试试。

网友:
可以用可调充电试试

网友:
直接使用5V充电器单个充电,充电5分钟测一下连续3到5次,如果能测出电压,就还能用,否则就扔吧

网友:
可能里面压力大,安全阀打开了

网友:
留着  等有一定量有人上门回收

网友:
电池0电压,基本无用了

网友:
0电压基本都死透了的。。。

网友:
安全阀顶起了吧?还是扔掉算了

网友:
试试用5V电源激活下冲到充电器能识别就行

网友:
重新买一批全新的替换。旧的挑选 后用手电上

网友:
找傻充或充电器手工激活下,激活不了就是垃圾了

网友:
都饿死了,救起来容量和内阻也大概率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