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充电头:Huawei HW-059200CHQ

楼主(2024-10-14):
手机充电头突然不能充电了,更换充电线也不行,换用充电头后正常,确定为充电头的问题。

用钳子把儿在充电头尾部周圈敲了敲,再用工具沿边缝慢慢撬开。撬开的比较顺利,原来尾部是卡扣式的。

目视元件无损,但输入端接点的焊锡有烧蚀的痕迹,壳体内的弹性触点也有发黑的烧蚀印记。

在板子上的输入点焊上两根线,接入市电,输出正常,应该就是内部电源接点的接触不良造成无输出。

将壳体内的弹簧触点清理一下。

找出镀金的尾巴簧片。

单面上锡,焊在输入触点上,增强触点的接触可靠性。

装入充电板,扣上后盖完成。

网友:
像泡过水的    一看就是正品的

网友:
正品,进了点水。问题不大。

网友:
一看就是正品的

网友:
佩服楼主手艺

网友:
  也有一个这样的  好像是华为荣耀8XMAX 原配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是真品。

网友:
不错,细节很多~

网友:
还是使用铜片接触方式的比较好一些

网友:
这个充电慢

网友:
我的荣耀8配的也是这款

网友:
不错,又能用了!

网友:
焊锡堆厚点就行了

网友:
撬开不易吧?修好又是一个正品充电器

网友:
赛尔康代工的电源,还不错。

网友:
板子刷一下,卡扣的,现在很多都是超声波焊接的,美工刀顺着缝隙用工具敲能最小损伤打开

网友:
看做工用料都实在,值得折腾。

网友:
不错呀,修复好了

网友:
正品的里面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