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DIY个砂带机,实现打磨自由

楼主(2024-10-14):
家里有角磨机,但是干小活还是不方便,而且平面不好磨,翻了翻存货找到两个575直流电机,参数24V38W,想用一个DIY个砂带机,但是上网一搜人家的参数都是上百瓦,感觉电机功率可能不足,于是直接两个都用上得了,结构简单还省下设计支撑。

简单画个图,砂带选常用的330×30mm的,6块钱10条。算好轴距,加个涨紧轮方便更换砂带

打印,选个黑色耐脏

受力结构件嘉立创打1.6铝基板

3.17联轴器.6块钱5个

组装

找个合适的木头板,这个板子表面太好了,有点舍不得用。

螺丝固定

涨紧轮也懒得买弹簧了,直接橡皮筋

此处上电试了一下,只用单个电机上电,另一个被拖着走,12V大概15W左右,磨了个M5螺钉,几下就干掉个角,很给力。

并联上线,此时非常好玩,转其中一个电机另一个电机会一起转,而且基本上能跟随,成功实现了电传动。

功率空载24V 28W,此时实际砂带带速非常暴力

12V 12W,两个电机比单独一个电机上电功率还低,没有拖动了,整体效率高了。

找点铜排试试效果。

镀锌铜排

磨了三四分钟吧,锃亮,砂带320目的,目数不高,只能到这个效果,用起来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打磨功率大概七八十瓦,瞬时功率有100多瓦。

就是扬尘比较大,封闭空间一会满屋子金属味。

接可调电源已经可以用起来了,下一步加个XT60口,增加个PWM调速。

总结,小电机做的砂带机还是不错,平时打磨一下塑料、木材、石头应该都行。又多了一件趁手工具。

网友:
心灵手巧,相当漂亮。

网友:
功率小的话,打磨小件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加个罩子吧

网友B:
双电机高级货

网友C:
想办法电机固定电机轴,电机身子直接当主动轮走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罩子吧

集尘很难弄,安全上不太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电机高级货

电机买的便宜,不用电机装轴承可能比电机还贵

网友:
打磨个小件还是挺不错的,可以用洗衣机甩干电机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办法电机固定电机轴,电机身子直接当主动轮走带

供电怎么办啊

网友:
这个巴适,搞些小东西很安逸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

网友:
这种双电机不太好吧,会有不同步的情况啊不可能两个电机的转速完全一模一样,不一样就会造成砂纸的磨损

网友:
这玩意那个味太大了,真的受不了

网友:
确实可以啊

网友:
自制砂带机,高手!实用性强

网友:
这也太6了,期待后续有大佬改成单电机版的砂带机,双电机实在担心不同步的问题

网友:
旧硬盘改下,还是无刷的

网友:
双电机很难同步的吧。总是会出现一个出力多一个出力少的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