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开机问题

楼主(2024-10-14):
每天开机的话就能正常开机。双休日一过周一就大概率开不了机,得敲敲打打才能开机?

网友:
这种不开机没有底层逻辑啊

网友:
送修呗,不排除是电容失效了需要长时间充电才有用...

二○二四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
可能是电源部分元器件老化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试试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试试换电池

你说的是主板电池?

网友:
一般是电池失效了

网友:
什么年代了, 电脑不用关机。我的笔记本已经几年不关机了、什么年代了, 电脑不用关机。我的笔记本已经几年不关机了、

网友:
办公的手提一般都不关

网友:
老机器考虑主板电池问题

网友:
笔记本电源的问题,我手上有一台台式机电脑就是这个故障,换了电源就正常开机了。代换一个电源看看。

网友:
自从用上256g的ssd我电脑都只休眠不关机了。
直接按开关一秒开一秒关,功耗也就1-2w一个月也就多花个1元电费。

网友:
电源可能有问题,或者主板bios电池问题

网友:
好奇怪,神奇的固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