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铁三角AEW-R5200无线话筒接收机

楼主(2024-10-14):
型号标识特写

显示屏

背后具备各种接口,包括一个网线接口。

具备220V电源输入输出接口,方便串接其他设备。

主控部分采用MCF52155单片机、SN75C3223串口通信芯片。
音频解调采用LA1235和TA31161中频鉴频芯片。

1和2两个通道各采用一块主板,并且彻底分隔开。

网友A:
看做工不错,应该是固定频率的。

网友:
专业品质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不错,应该是固定频率的。

都这么复杂了还固定频率? 那要了显示屏干嘛啊?》

网友:
一看做工就是高级货

网友:
这个就叫专业!
话筒部分呢?

那个圆柱体是什么呢?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大牌子的接收器

网友:
用料还是很扎实的。

网友:
高大上  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专业品质,做工不错!

网友:
烦告诉一个价格,好让我死心。

网友:
集成度不高啊

网友:
那两块主板网络部分怎么通信呢?

网友:
看着比sony那个高大上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