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搅拌机刀头怎么拆

楼主(2024-10-14):
家里的搅拌机漏水了,想把刀头拆下来看看,结果拆不下来了!我知道这个是反丝!

网友:
反刀口方向旋转

网友:
一次性的   强拆

网友:
顺着刀刃方向敲击

网友:
它的轴下面是何结构?

网友A:
九阳的反方向有螺丝,把死刀头旋转黑色卡头。

网友:
我运气好,,木有遇到过反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阳的反方向有螺丝,把死刀头旋转黑色卡头。

黑色卡头是软的

网友A:
是的,中间的金属部分就像是个嵌入的螺丝,反向可以旋出。

网友:
如果是铆接的就只能砸或用角磨磨开。

网友:
用布包着刀片,拧后面的记住是反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中间的金属部分就像是个嵌入的螺丝,反向可以旋出。

因为太软,不好弄

网友B:
我遇到过的九阳破壁机都是换刀座发热盘总成。

网友C:
之前我想用电机连轴套做个电磨,把刀片从轴套上拆了下来,后来结果是轴套自己掉下来了~原来轴套与轴之间是反丝连接~所以只要固定住刀片,让电机反转,刀头就取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想用电机连轴套做个电磨,把刀片从轴套上拆了下来,后来结果是轴套自己掉下来了~原来轴套与轴之间是 ...

这个主意好,但是怎么让电机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的九阳破壁机都是换刀座发热盘总成。

刀片我换过一次,但是这次不知道怎么特别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