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钻豹N1电瓶车差点自燃

楼主(2024-10-14):
去年双十一买的杂牌电驴

一年不到骑了2600公里,修了不少地方了。
这不又遇到故障,今天骑车接娃,路上就闻到一股烧焦味,以为是路上哪个车散发的味道,直到接了娃准备起步,遭了,没反应,前后试了重新关合空开,复位都无效,摸了下控制器上方盖板好热,一闻遭了,烧了,立马联系售后,售后难啊,控制器寄回维修先交100押金,尼玛,后来拆开坐一看,心惊肉跳,空开烧了……

杂牌电瓶车配杂牌空开,害人啊,空开这么关键的设备岂能儿戏?连压接端子底座都没有,就一个薄片压接。检查接头并没有松动,看这个烧损痕迹,大概率是压接面积不足,长期发热导致最后烧毁

一般空开压接至少有2个接触面,增加接触面积

害人啊,这要是烧起来,算谁的?
另外杂牌车售后也是一塌糊涂,还好不是控制器烧了,不然维修还得扯皮

网友A:
这品控也太差了吧

网友:
感觉像台铃款啊

网友:
开眼了,这空开省到家了。杂牌空开也比它强

网友:
这,感觉是粗制滥造啊。。。太敷衍了。

网友:
五星钻豹经常做活动

网友B:
这跟空开半毛钱关系好吧,就是个断路器,车烧成渣他都不会跳的。直接去掉短接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跟空开半毛钱关系好吧,就是个断路器,车烧成渣他都不会跳的。直接去掉短接了就行了 ...

老铁是有身份的人,不要误导小白了,空开和保险差不多的作用,防止电路短路或过载能及时切断电流保护安全,直接短接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品控也太差了吧

一分钱一分货,双十一1999活动价,72V 800W电驴子,用料确实拉夸

网友:
都说保险丝是用来保险的,结果前几天换小电驴的电池,发现连接电池输出有个保险片,保险片发热把电池烫化了一个小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铁是有身份的人,不要误导小白了,空开和保险差不多的作用,防止电路短路或过载能及时切断电流保护安全 ...

看到我上面发了图了么??您图中GBT10963下面的符号,是断路器,不是空开!空开和断路器的电气符号是不一样的!您这就已经误导人了,万一有人拿断路器当空开,会造成惨重后果的

如下图。左为空开,右为您的断路器

网友:
电瓶车的即使燃烧起来,电瓶不会爆炸吧?这点比锂电池车好

网友:
电瓶车危险性还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我上面发了图了么??您图中GBT10963下面的符号,是断路器,不是空开!空开和断路器的电气符号是不一 ...

把我绕晕了,空开不就是微型断路器的简称吗

楼主:
不用纠结空开和断路器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我绕晕了,空开不就是微型断路器的简称吗

看仔细了,空开是属于断路器的一种。但是平时简称的断路器都是只有分/合的功能。不具备自动断开功能。或许我说的太笼统。业内标准称呼为:隔离开关、空气开关

也不用抠字眼,看我发的电气符号就行了,您车上那个只是一个开关,不会跳闸的。电气符号绝对不会错的。所以我说损坏了,直接短接就行了。接触了8年多两轮低速车行业,遇到太多这样的开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仔细了,空开是属于断路器的一种。但是平时简称的断路器都是只有分/合的功能。不具备自动断开功能。或 ...

长见识了,多谢

网友:
学习了,以后注意设备的选择

网友:
一起探讨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