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简易电焊笔

楼主(2024-10-14):
用铝线微波炉变压器做了一个点焊机,控制板和盒子买的淘宝成品。

最后这个点焊笔不想买了,自己做了一个。

看图说话,很简单。

楼主:
焊针用硬铜线代替的!点普通的材料扯不掉,足够我用了!

补上效果图,红箭头的地方没压紧,炸了!

就是这个点焊机,外壳和控制板买的淘宝套件。
次级线也就是用的电缆,没做接头,直接一整根,用TS457测整根次级线167毫欧。

淘宝买的最便宜的镍带,两并的。

没压紧,有一个炸了。

效果还行,用手扯不掉,得用老虎钳扯,但是扯下来并不会撕烂镍带,估计还是点焊的威力不够。

网友:
总共花了多少钱?

网友:
看我的,今天刚做的,没合适的工具搞了一上午

网友:
点焊机看一下

网友A:
感觉挺单薄啊,强度够吗?

网友B:
可以,只是焊针太细了、找3、5mm的硬铜线代替更好、头自磨尖。

楼主:
就是普通的微波炉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挺单薄啊,强度够吗?

还可以,能简单组电池,比不上专业设备。

网友:
铝线,功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只是焊针太细了、找3、5mm的硬铜线代替更好、头自磨尖。

好焊针对我这个来说没太大用。

我这个次级线 线阻都有167毫欧

网友C:
愿意的话,上个点焊效果图

楼主:
简单好整,复杂的也整不出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愿意的话,上个点焊效果图

好的,明天试试!

网友:
机加工水平很棒呀

网友:
你这点焊笔尖可能小了点吧?稍一用力就可能析弯

网友:
看着还行,挺生猛,握感应该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愿意的话,上个点焊效果图

有个没压紧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