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芝华仕沙发充电电源坏了,拆开看看什么回事,准备修复

楼主(2024-10-14):
家里有个芝华仕电动沙发,就是可以躺平不用干活的那种沙发。

沙发扶手边上是躺平\坐起控制器,上面有个USB-A充电接口,供躺平刷手机的时候可以给手机充电,这充电器不支持任何快充协议。

结果有一天充电器坏了,一个焦糊味。
躺平控制按键倒是还能正常工作。
于是拆下来看看啥回事。

正面是两个微动开关、两个电解电容和USB插座。

这个USB插座好像与平时看到的不一样,前面还有一根金属丝,后面有五个引脚。有谁知道这是什么作用?

反过来看到主要的元件,也不是很复杂,
电源电压输入是29V。没有电路图,也看不出什么究竟,请懂行的坛友说一下。

拆下来,看到电感下面的一个芯片炸了。

看不清楚型号。炸得很脆,都移位了,充电电源肯定彻底挂了。

不过控制躺平\坐起的按键功能正常。应该是与充电电路的关系不大。

所以,我打算塞一个快充模块进去,接在USB母座上。家里有个IP6505T的快充模块,最大有24W,支持的协议也蛮多的,比原来的电源好多了。

要找个时间在原来的PBC上切割一下敷铜,把USB母座独立出来,好去接快充模块。

就这么定了。

网友A:
这叫升级   不叫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升级   不叫修复

是哦,也对,是升级。

网友:
芯片引脚的焊锡都化了。

网友B:
同款沙发,且更复杂版本(带延长脚踏),瑟瑟发抖中,这么容易坏么?
这要是起火咋整。。。

网友:
原来的不要破坏,先修一下试试,毕竟跟壳子最适配

网友C:
仔细看看快充模块可以嫁接到原模块上

网友D:
快充模块看着有些简单,不过支持的快充协议不少。

网友:
拆一个65W的车充,顶上去。

网友E:
一个65W的车充,顶上去。

网友F:
这家具高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沙发,且更复杂版本(带延长脚踏),瑟瑟发抖中,这么容易坏么?
这要是起火咋整。。。 ...

供电电源是29V2A的,如果短路起来应该有点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看快充模块可以嫁接到原模块上

是的,打算把模块直接嫁接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65W的车充,顶上去。

原电源标称才不到60W,如果上65W的充电器,再加上沙发的电机也有几十W,原电源不够带的,还要升级电源,太麻烦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家具高级啊!!!!

这沙发主要是可以躺平,比较人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充模块看着有些简单,不过支持的快充协议不少。

IP6505电源方案挺常用的,功率大,协议多,外围电路简单。不过只有USB-A,不支持PD。

网友:
芝华仕电动沙发不便宜!

网友:
锡都化了,这是多高温度啊

网友:
升的更高级了。但最好不要直接220v入沙发内,小心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