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锂88.2v的充电器去充24串87.6V铁锂电池组,会造成电池过冲膨胀吗?

楼主(2024-10-14):
哪位大神对锂电池组一些常识,经验,请来答疑解惑!
我在拼爹爹买的“扩容”锂电池组,卖家宣称是50A  24串磷酸铁锂。但是充满只有80v,如果是24串的话充满电应该是3.65*24=87.6根据续航30到40公里,来看估计实际只有20A,给我配的87.6V充电器,空载测试87.4V.接上电池负载,充到转绿(充满),实际只有79.6V.

现在找卖家都找不了,消费者只能吃哑巴亏。因为维权难,那种带不锈钢外壳的电池,快递物流都不收,想寄回给卖家。完全不可能!
现在一直电压过高,也不知道里面电池有没有充鼓包,漏液什么的。因为维修也难。卖家制作电池时。为了安全绝缘,在上盖之前已经住满了凝固胶水。很难拆开看里面的做工和电池状况!
所以我想问,如果用三元锂88.2v的充电器去充24串87.6V铁锂电池组,会造成电池过冲膨胀吗?会出现其他负面作用吗?请高手和专家解答

网友:
保护板是干嘛的

网友A:
自然的都是磷酸锂铁

网友:
事事无绝对,就算充电器合规,电池参数差异太大,保护板设置的参数又太宽泛或者损坏的话,电池依然会冲鼓,严重的就是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然的都是磷酸锂铁

不是吧,网上测试说磷酸铁锂比三元锂安全,性能更稳定

网友:
只是高一点点一般没什么事,何况还有BMS保护防止过充

网友B:
根据保护板的接线,应该可以推测出是几组电芯

然后根据电芯的情况再改充电器即可

网友C:
铁锂充满是3.65,但电池组充满只有1个3.65,然后很快就降到3.35-3.4左右,所以充满80也是很有可能的。至于电池自己寄不了,可以闲鱼搜锂电池快递代寄,不便宜但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保护板的接线,应该可以推测出是几组电芯

然后根据电芯的情况再改充电器即可 ...

试过拆机  但是  盖子胶水黏的 跟焊上去   一样,暴力拆解 肯定要损伤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锂充满是3.65,但电池组充满只有1个3.65,然后很快就降到3.35-3.4左右,所以充满80也是很有可能的。至于 ...

锂电池快递代寄?  下次试试看,但是小县城里  怕是没操作空间啊

网友D:
看保护板参数,肯定只有一只电池充到了3.65,其他都低,你别指望能充到87.6V。这个3.65的就先触发保护了,停止充电。所以只要保护板有效,88.2V肯定充不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保护板参数,肯定只有一只电池充到了3.65,其他都低,你别指望能充到87.6V。这个3.65的就先触发保护了, ...

哦,所以只要电压差不多,就可以通用了?

网友:
偶尔用用是能用,不要常用,买个合适的带充满停机会好一点,5安的五十几块钱

网友:
最好改一下取样电路,把输出电压降到87.6V。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所以只要电压差不多,就可以通用了?

没错的。

网友:
充电电压高点低点保护板靠谱没问题的,有一串到了3.65伏就开始保护并均衡充电了,一般来说是最小容量的最先到3.65伏。楼主你现在寄回什么的都不怎么核算,不如死马当活马用,但如果有单串损坏导致保护的话,那么里程会断崖下跌。

网友:
这锂电电芯是软包聚合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