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的显卡风扇CPU风扇 电源风扇的轴承要加润滑脂 膏。润滑油作用不大

楼主(2024-10-14):
电脑的显卡风扇CPU风扇 电源风扇的轴承要加润滑脂 膏。黄油。。。

加液体润滑油作用不大。

盈通镭龙显卡的风扇能单独配吗?噪音巨大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出处: 数码之家)

因为前面有个破显卡,都十几年了。2013年的,风扇很吵,都串电阻降速了,还吵。

然后加了液体的润滑油,作用不大,还响。缝纫机油,很稀的感觉。

加了润滑脂,网上买的几块钱一小盒子的,估计20克。马上风扇好多了。不震动了。

看风扇传感器温度才38度。  环境温度24度。

不要老去建议人家什么的。

轴承都是脂。。。除非有吸油海绵夹层。

楼主:
包邮5.5,10ML

网友:
我的电脑电源风扇响了一段时间,就不响了。还好。

网友A:
如果是每天使用的最好是石墨粉,如果是有时使用一下的上黄油。

网友:
  滚珠 润滑脂

  那种铜粉压缩轴承 声音大没救  基本都是磨损宽了

网友B:
300克6块8更划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5313265264277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找汽车修理厂要一点就行,2、3g能用很久

网友:
太粘稠会不会降低转速?

楼主:
是的,油只适合运动不频繁的设备,比如锁芯。

轴承一分钟几千,几万的,必须是黄油

网友:
好多响就不是油的事儿,是震动,风叶肉眼看不出来的变形引起的,

楼主:
这个说随便加润液体滑油的人,

哎,不是人体润滑油啊

网友C:
这个锂基脂是通常所说的黄油么?汽车用的那种?

楼主:
黄色的稠一些,没有想到效果这么好

网友:
我都是用的四冲程摩托车机油,粘稠度合适,耐高温,加一次一般可以管两三年以上

楼主:
一定要用膏,不能用流动的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克6块8更划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6855488574&skuId=5313265264277

已下单,

楼主:
5.5包邮,

不包邮的小圆盒大概10克,,2-3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每天使用的最好是石墨粉,如果是有时使用一下的上黄油。

黄油气温稍低就很容易干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锂基脂是通常所说的黄油么?汽车用的那种?

同问同求。

网友:
笔记本风扇太吵了,我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