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 2.4g信号很弱

楼主(2024-10-14):
k2p 2.4g信号突然很弱,离得近才能搜的到,离远了直接没信号,有没有一样情况的。

楼主:
5g信号正常,是不是烧了功放

网友A:
检查是不是漏油太厉害了导致烧了。。。

网友B:
用的年数太久,元器件老化功放烧了吧!?

网友:
应该是2.4G功放烧了,找人换芯片吧。

网友:
我有一个K2就是这样的情况,2.4很弱很弱,5G正常,估计就是大家说的功放烧了。

网友:
固件问题,,或,2.4G功放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是不是漏油太厉害了导致烧了。。。

漏油?哪里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年数太久,元器件老化功放烧了吧!?

功放烧了能检测吗

网友:
功放烧了· ·  换WIFI 7了  基本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我有两台k2功放挂了

网友:
2.4g的供电查一下

网友:
k2pB1有个也是这情况。5G正常。

网友:
2018年3月我106块转转买的也是A2的,

区别就是功放上没有屏蔽罩和散热胶垫,于是我自己加了胶垫,一晃6年半了一直正常。

做法就是在原机大胶垫上切下4mm宽的一条,然后切成4mm正方的小块,两片堆叠,放在功放上,装回板子,刚好顶到散热片。

网友:
K2P真的是一代神机,斐讯团队如果好好做实业不弄金融,现在绝对是硬件第一梯队的。2.4信号不好尝试恢复出厂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可能烧了功放

网友:
如果一直正常用没刷过固件之类的就突然这样了,基本上就是功放挂了,没啥修的价值

网友:
那必须是功放坏了

网友:
更换功放容易吗?

网友:
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
当时的理财产品,巨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