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请教:酷比魔方平板iplay40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4-10-15):
请教大家2个问题:

1、机内电池鼓包,将它去掉不要,然后充电器直接供电使用可以吗?

2、屏幕正常显示,但是触摸功能失效,如何解决?

机器是酷比魔方平板iplay40,
背面型号:T1001。
2021年初买的。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1.方案不同,可能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需自己实践。或者直接5V串两个二极管,然后接在原来电池焊接端,代替电池。2. 触摸屏坏了,维修或更换。现在一般显示屏和触摸屏是一体的,维修成本不低,价值估计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方案不同,可能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需自己实践。或者直接5V串两个二极管,然后接在原来电池焊接端,代 ...

现在其电池老化严重
且触摸功能失效,
但是又想把里边微信的一个聊天记录copy出来,
有啥好办法?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其电池老化严重
且触摸功能失效,
但是又想把里边微信的一个聊天记录copy出来,

接通电源,接上一个鼠标和U盘。或者把聊天记录转发信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通电源,接上一个鼠标和U盘。或者把聊天记录转发信箱。

我也这样想过。
但是没有买到3接头都是type-C口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样想过。
但是没有买到3接头都是type-C口的线。

某宝有TYPE-C转USB转接头卖,然后你再外接USB一拖三分线器。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建议。
买了一个新电池,尚可,已经将数据安全转到电脑里。
多头的 typeC线也在路上,到了之后再试验。

楼主:
多头的 typeC线到手了。
可惜不支持平板电脑。
手机上倒是很正常。

楼主(2025-04-04):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