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SHENYU 激光笔拆修

楼主(2024-10-15):
       同事在车间捡了个激光笔,点不亮,充电也没用,就让我折腾一下,激光笔看着挺新的,头部外壳有边有点变形,应该是重摔造成的故障。

先看看,品牌应该叫SHENYU,铝合金外壳挺新

标签全英文,看看就好

旋开笔头外壳,看看内部,应该是镜头调焦组件,黑色塑料组件头部是一片镜头

旋开银色组件,掉出一个镜片,看镜片边上有胶,应该是粘在左侧激光头顶端的,应该是重摔脱了了

激光头铝件看结构应该是压进外壳的

再看看外壳尾盖,旋开后可以看见USB充电插头

激光头铝件应该连着PCB,因为是压进外壳的,试着拔了下,拔不动。于是翻了半天,找到个垫片,内孔扩了一下,刚好可以放入组件螺纹底部

装回镜头组件,刚好可以死死的压紧垫片

然后借助外壳和垫片形成的间隙,用卡簧钳慢慢撬出铝组件

轻松拔出PCB

PCB背面就一片电池,没有任何标识,看着容量不会大

PCB正面,也没几个元件,两个IC是DW01+8205锂电池保护,其它电阻限流给激光头供电

金色激光头两根线接负极

激光头一根线接正极

检测电池和按钮开关没有问题,按开关突然发现激光头有红色光亮,不知咋的就能点亮了,拆都拆开了,就给几个大元件补焊了一下。

激光头是红光,怎么镜头出来就变成绿色了?机关就在那个摔掉的镜片,镜片底座中间有个特别小的方形绿色镀膜或镜片,可惜不太好拍照。重新把镜片用AB胶固定到底座上

回装好其它组件和外壳,试灯完美点亮!

维修结束,物归原主。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一般般啊

网友:
好奇怪我这个激光头二根线的是接正极

网友:
真是聪明的人,厉害。

网友:
这玩意照到人眼睛可能会失明。

网友:
红光激光照射距离短;绿光照射距离长,对LED屏指指点点效果好,售价高。
不知这样红光转成绿光是距离远了还是赚的更多了

网友:
成色还不错,会修的人都会变废为宝,又成功捡了个人情

网友:
激光笔原来是这样子的

网友:
红色激光通过荧光激发转换为了绿光

网友:
楼主拆得巧妙,我有一个笔,怎么整都拆得开,比这个还细的那种,和水笔差不多那个样子的。

网友A:
红色变绿色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色变绿色是什么原理呢

倍频,先发出1064nm的红光,经过倍频变成532nm的绿光

网友:
是引导型激光笔

网友:
变废为宝,厂家又少了一笔生意

网友:
修好了就不算白费劲。

网友:
结构好简单啊

网友:
这类型的设备都是好难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倍频,先发出1064nm的红光,经过倍频变成532nm的绿光

感谢大佬解答,长知识了

网友:
我有一个差不多一样的激光笔,用18650电池的,原配电池才700mAH,我找一个松下3200mAH电池换上,可以用很长时间了;楼主发的这种带充电的激光笔,电池就用几分钟。

网友:
还能这么玩的?倍频是用的特殊涂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