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空开参数应该怎么选

楼主(2024-10-15):
自己的电驴子空开烧了,科普下知识。

1、ABCD类空开怎么选
断路器一般有四种跳闸特性,即A、B、C、D。
A型断路器:2倍额定电流,很少使用,一般用于半导体保护(一般使用熔断器)B型断路器:2-3倍额定电流,一般用于纯阻性负载和低压照明电路,常用于家用配电箱,保护家用电器和人身安全,目前使用较少。C型断路器:5-10倍额定电流,需要在0.1s内跳闸,具有此特性的断路器最常用于保护连接电流较大的配电线路和照明线路。
D型断路器:10-20倍额定电流,主要用于瞬时电流较大的电器环境中,一般家庭使用较少。适用于感性负载大、冲击电流大的系统,常用于保护冲击电流大的设备。

那是不是电驴子就得选D型空开?非也
如果是家用电机设备直接启动,选D没问题,电驴子虽说主要负荷是电机,但是属于变频启动,启动电流小,控制器都有限流,所以优选B型,其次C型
C型是最常见的空开,照明线路存在一定电流冲击(容性电路),必须考虑躲过尖峰电流。比如选C40空开,电流要达到200-400A以上才能无延时跳闸。电驴子铅酸内阻大,老旧电瓶短路电流有可能达不到这个数值。

2、电流怎么选
这个简单,按控制器最大电流的1.2-1.5倍选即可,比如我的控制器最大电流32A,那选38-48A即可,有的型号就是40A。
常见的规格有:C16、C25、C32、C40、C60、C80、C100、C120等规格

3、电压类型怎么选
这个是个很关键参数,AC和DC灭弧要求不同,同电压等级直流电弧更难熄灭,220V直流空开可以用在220V交流上,但是220V交流空开不能用在220V直流上。理论上电驴子应该用DC空开。

不过这里有个技巧,大部分驴子仍然用的AC空开,不成文的规矩,交流空开用在直流上,必须降级使用,比如220V的AC空开,可以用在110V的DC回路上。
所以电驴子空开优先选DC类的B型空开,其次AC类的C型空开更便宜也能将就用(AC空开多为220V以上电压,降级到不到100V的直流回路使用后)

网友:
谢谢分享,终于知道为啥叫Cxx了.又让你实实在在的氵了一期.

网友:
看来学问蛮多的

网友:
这些还真没关注过。

网友:
只知道CD类,没想还会有AC和DC的区别

网友A:
学习了,以前只是知道AC空开和DC空开不能互换,现在才知道AC空开可降压使用,这有可以省不少小钱钱了

网友B:
直流空开可以用到交流,你确定

网友:
这个话题我以前研究过,按照楼主的结论选空开,那空开的作用就只是手动断电

如果想要空开在平时也能起到保护作用,那就是极速平稳行驶电流加一档选就行

至于极速行驶电流,大致有个表格,2轮车在各种速度下对应的电机功率表格,然后看看你用的啥电压,查表就知道该选哪种规格空开了

A、B、D三种规格的空开都不好找而且贵,所以还是研究C型空开就好

网友C:
当然了,以上也只是普遍情况,特例还是存在的

比如我的车,电流不大,也就20A的样子,然而我使用的是ABB的C100空开,而且没人建议我换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了,以上也只是普遍情况,特例还是存在的

比如我的车,电流不大,也就20A的样子,然而我使用的是ABB的 ...

20安限流,上100的空开,这是什么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以前只是知道AC空开和DC空开不能互换,现在才知道AC空开可降压使用,这有可以省不少小钱钱了{:013: ...

直接买DC除了贵一点其他毛病,直流灭弧罩会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空开可以用到交流,你确定

直流电流不过零,灭弧罩会加强,直流电弧能搞定的交流自然不在话,比如这个厂家参数

网友:
还有一点,楼主说常见的规格有:C16、C25、C32、C40、C60、C80、C100、C120等规格

十分抱歉,C60这个规格的空开我从来没有见过,以前也没有听说过,倒是见过很多C63的…………

至于C80和C120,请原谅我孤陋寡闻,也从来没有见过,不死心的搜了一下假货宝,还真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安限流,上100的空开,这是什么梗

我的控制器是150A限流,速度稳定以后是20多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控制器是150A限流,速度稳定以后是20多A

限流150A,这是四轮电动车吧,那C100都小了,万一来个满载爬坡不跳闸吗

网友:
再说一下空开烧了的事情,只要你用的不是假货,都是安装问题,不是空开质量问题。

安装没问题的话,就算你用错了规格,空开也不会烧掉,只会该跳不跳或者不该跳的时候瞎跳

网友:
电驴子上应该选直流空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控制器是150A限流,速度稳定以后是20多A

C100空开,根据跳闸曲线,在控制器满功率 输出150A 延时1分钟就得跳闸。
短路整定是躲过最大负荷电流的1.2-1.5倍来计算的。当然配小的空开更灵敏,不过缺点就是容易乱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流150A,这是四轮电动车吧,那C100都小了,万一来个满载爬坡不跳闸吗

你只贴了空开特性曲线,没看看曲线在说啥吗?

按你贴的曲线,C型空开最低跳闸标准是5倍电流能坚持1秒多,1.5倍电流可以坚持一分钟,最大标准则是10倍电流能坚持1秒,2倍电流可以坚持1分钟

一般2轮电动的加速时间大约在20秒,曲线上空开能承受这个时间不跳闸的电流是2-3倍标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