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转接板做好了

楼主(2024-10-15):
首先通知大家那个男同事的电煮锅修好了,其实什么都没动,很奇怪,可能是我动了动连线,有的
接触不好了,哪都没坏,就不热,后来折腾一番,就加热了。

转接板做好了,这回没失误

先简单试试

和中仪表大差不差,中仪表耐用性不行,但是精度一般还相当好的,该说不说

反接,显示符号,小数点部分还没接

就是正负反转有些大,以后再说吧

网友A:
位数不少啊,看起来是个大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数不少啊,看起来是个大工程。

哈哈,4位半,

网友:
应该重新打板

网友B:
连续剧没有了。。。

楼主:
没必要了,屏就这么一两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续剧没有了。。。

哈哈,全剧终

网友C:
不上班吗,天天自己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上班吗,天天自己玩儿

上鸡毛班啊

网友:
标题不好,应当还是重点在“男”同事的“男”字上面

网友C:
羡慕你们不上班的,不用当牛马了

网友:
好漂亮。还会驱动VFD屏。牛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你们不上班的,不用当牛马了

你没听懂,上班,上鸡毛班

网友D:
这屏对我们这些老眼昏花的比较友好哈。
怎么整这还惦记着男同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屏对我们这些老眼昏花的比较友好哈。
怎么整这还惦记着男同事啊。

哈哈,总要给你们一个交代啊

网友:
下一站该是女同事了啊。要不就别发了。。还得爆照啊。。

网友:
60000字读数必须有

网友:
亮点没拍出来?

网友:
下来就是折腾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