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LEERFEI蓝牙音响不能连手机,拆开看看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4-10-15):
买的蓝牙音响今天连不上手机,拆开看看

就2个锣丝

电路板

功放

蓝牙模块

拆完了,没发现坏的地方,大家给个建议,哪里坏了。

网友:
估计是那个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手机能搜到蓝牙吗

网友:
拆完了,没发现坏的地方,?
那应该就是正常的。

网友:
是JL的芯片方案

网友:
俺觉得是杰里的蓝牙芯片坏了。

网友:
有没有信号

网友:
音箱开了配对模式了吗?

网友:
一般搜不到,连不上都是蓝牙芯片挂了

网友:
集成度比较高,经典的8002功放方案

网友:
蓝牙芯片坏掉几率很大了

网友:
杰里的蓝牙芯片,很便宜,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无处不在的JL芯片啊

网友:
这音箱看上去不错,音质如何?

网友:
插卡有问题没

网友:
是不是 被其它人先连上了?

网友:
同款的也买过一只,音质一般般,把前面的面罩拆开

楼主:
收音插卡都正常,就是蓝牙模式没反应,手机搜索不到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