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透图,是不是显示器老化了,没有修复的可能

楼主(2024-10-15):
有一个显示器透图,原来的图案可能时间久,印上面了,有没有方法修复

网友:
技术是在发展的,大多时候旧不如新。

网友:
烧屏了,将就用吧

网友:
除了换屏,没什么好办法吧

楼主:
难道是LED屏幕,一般LCD不容易烧屏吧

网友:
好像换背光纸可以解决。

网友:
烧屏了 讲究用吧

网友A(2025-07-14):
oled烧屏也只会红色的印,这个不像是烧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ed烧屏也只会红色的印,这个不像是烧屏啊

没有维修价值了,有三个,一百五有人要了一个

网友:
烧屏除了换没别的,都是花钱解决的问题

网友:
长时间显示一个固定的画面,烧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led烧屏也只会红色的印,这个不像是烧屏啊

这个一看就是LED烧屏了,OLED是没有伽马线的

网友:
这个现象,来,跟我读  shao ping,同一画面显示时间过长,凑活用吧,现在有国补,遥遥领先27的才600多。又大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