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口加隔离二极管

楼主(2024-10-15):
电动车充电口没有二极管隔离,直通的,有48V的电压。充电口外露,下雨容易积水,充电口有电压的话会电解电极,使得充电口接触不良

是否可以在充电口加肖特基二极管隔离,这样的话下雨的时候就不会电解充电口电极,也可以防止小孩用金属片去短路充电口?
那么加二极管隔离的话,是否会影响充电转灯?

网友A:
不行,充电器只能在干燥的环境下使用

网友B:
不行,一般有盖子啊,没有就搞一个。

网友:
可以试试。
我有个方案,或许有那种充电口,就像老式收录机里的电源插口,插上电源线,就用市电,拔掉电源线,就用电池,原理就是插口里有个突出来的部件,插入电源线时,就把它顶上去了,然后它再顶开常闭触点。

知道原理后不就简单了,充电口后面装个微动开关(行程开关),充电口开个小孔,装个顶杆,这样插入充电线时,顶动顶杆使微动开关动作,接通充电回路。微动开关(行程开关)便宜,又可以过大电流,改装起来应该挺安全的

网友:
二极管有压降的,硅管0.5V,锗管0.2V

别的就不说了,楼主看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充电器只能在干燥的环境下使用

不是说充电器,是充电口加隔离二极管,这样会不会影响充电转灯?

网友:
放心加,低0.xV电压还有利于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一般有盖子啊,没有就搞一个。

有盖子的,没用,还是会渗水进去,除非用胶塞,只要里面有渗水就会电解电极。

网友C:
充电器要检测电池电压,有电压才开始充电,加了二极管就无法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要检测电池电压,有电压才开始充电,加了二极管就无法充电了!

没是的,没有电压输出就不能开启可控硅,就不能充电

网友:
充电口不容易积水的,充电的时候接口处有温升会保持干燥
有的充电器加了可控硅防插反,如果加二极管的话,充电器不工作
熊孩子要捅插口的话防不住的,让他吃个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要检测电池电压,有电压才开始充电,加了二极管就无法充电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只能加个物理开关了。

网友:
加肖特基完全可行,充电影响应该微乎其微,而且还可以防短路和反接,但充电口就只能单一做充电口了,不能取电用了。

网友:
5楼说得对不用大炮怼电池的话,弄大功率肖特基串进去就行了。不影响转灯,但是影响充进去的电量,但是肖特基实际是0.15左右压降,也影响不大。

(我喜欢充电口能输出电的,有时候在外面带一下手电钻、角磨机还是能用的。特别是被某些人锁了车,借个角磨机磨开就能开走)

网友:
充电电流大了,二极管会非常热

网友:
可以,应该不会影响转灯,转灯是由充电电流决定的,只是会增加充电时的耗电量。

网友:
不如直接在坐桶里加个开关。

网友:
加一个开关吧,方便取电。

网友D:
一般有盖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有盖子啊

有盖子也会进水,盖子没有胶圈防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