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Acer GT500A 256G开卡,分享经历

楼主(2024-10-15):
前几年固态较贵,挑了不那么“山寨”的Acer买了2块GT500A的产品,一块240G一块256G,均在保修期内完蛋。当时因为没有经验,用到1年左右主机经常启动困难、运行死机,我一直以为温度、接触不良的原因,然后在偶然查看smart的时候才发现是硬盘挂了!等这时候一查,都过保了,其中一块刚过保个把月。

然后在坛里求助开卡,把240G的开出来了,这时候已经不敢信任了,挂备用机上了。另一块256G的,坛友分析用L06B的固件可开,然后我就找固件,结果开不了。盘体如下图

期间又各种学习开卡,用了IM3D、B0KB各种固件上百个,没有开出来,或者只开出来1G,60G,120G,128G,特别是有的固件只支持2贴或者4贴,一度想买一片同样的芯片来4贴开Mlc,忍住了。期间又买了京造、致钛装上主力机,直到致钛装机3个多月通电500多的时候,电脑又各种启动困难、死机。这时候开始怀疑:G版win7就这么垃圾的么?重装!终于,重装后不能开机了,又折腾几天,终于确定:致钛挂了!而且挂得不明显,就是说:认盘,能复制文件,能挂从盘测试,就是不能装系统!一装就自动退出。没办法,送保!

这时候又到坛上翻资料,找到一个差不多相同的盘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7030-1-2.html

如图,简直一毛一样,于是我根据坛友的开卡截图,找了个R0626C的工具开,失败!按原固件信息找R0831B0,从几百个固件里翻出6个相同的来,也开不出。然后看大神说不是必须和原来固件一样,于是扩大目标,再找再开,终于灵机一动:这2盘子上的F 好像长得有点不一样啊?

这时候才发现了新大陆啊!也怪之前学习不仔细!开卡前一定要先用工具查芯片ID,https://flash.microce.com.cn:8888/userLogin,这样容易开成功!
最后在http://xmrom.kmdns.net:5000/这里找了个2258XT的万能包,F型号选的PF29F02T2APCMG2,终于开成功了!但是原芯片已经有坏块,自动开出来只有240G了。于是手里又多了一个烂盘

网友A:
跑跑RDT,筛选一下新增坏块和不稳定块,可延长使用寿命。

其实开卡并不是1,2分钟开出来,然后继续用这么简单。需要了解颗粒的体质,设定合适的ecc值,尽可能地屏蔽不稳定块,又尽可能地保住容量。

网友:
2258xt+镁光正片
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跟U盘量产差不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跑RDT,筛选一下新增坏块和不稳定块,可延长使用寿命。

其实开卡并不是1,2分钟开出来,然后继续用这么 ...

勾了RDT test,用的默认设置,终于把C3清干净了,最后上机装系统后C3还是0,做了一个备用系统

网友:
这个认真的劲,值得佩服。

网友:
其实你说自动开出来只能240G 真不一定是坏块过多
开卡的时候他似乎是会自动开整容
你这个im3d的盘开了b0k理论上有288g
可以试试手动设置256G容量

网友:
跑跑RDT,筛选一下新增坏块和不稳定块,是什么

网友:
宇瞻好久看不到了

网友:
GT500A当时跟风捡的120G是MLC+2246xt,估计也不是什么正经颗粒,毕竟给2246用的颗粒唔,年代感来了

网友:
先收藏,我也有个ACER  500G固态,之前掉速以为快坏,后来清TRIM又可以用一下,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2025-05-14):
这一看就是时创意生产的板子。

网友:
谢谢楼主能分享成功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