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强拆英菲克P-M6鼠标并测电池容量

楼主(2024-10-15):
头几年论坛里买的 十小几块好像 一直在公司用 最近老是自己就不动了 那得琢磨下了  掀起滑垫 拧出螺丝

四年多了

掀起盖头漏出内脏 该有的都有 但又都不强

这个牌子滚轮的微触

板子

片子

DPI选择微触 非静音

开始测电池

再看标牌

静音微触 几乎没声 也耐用

这个牌子的编码器 这些年还不跳 不给机会鼓捣

这叫接收器?

有专门的电池槽 更换电池方便 英菲克对自己产品的寿命很有信心?

测试完毕 容量殆尽 着手收购几节14500 顺便把剃须刀里的也换了 大家有推荐的品牌没?或者商家卖的拆机 多谢!多谢!

网友A:
这种带电池槽的设计真好,坏了 直接换。圆柱形电池也便宜

网友B:
低端小气不上档次

网友:
还是14500 锂电池的

网友:
还真别说,这个鼠标手感非常好,还是静音微动,续航过得去,办公使用真的可以

网友:
nicjoy耐杰14500充电锂电池

网友:
同款同色的飘过,也是放在公司用,一年前出现双击现象,拆开给微动加过油

网友C:
同款鼠标,昨天刚换了这2个静音微动。电池改成软包的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款鼠标,昨天刚换了这2个静音微动。电池改成软包的了。

专业换电池,多少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专业换电池,多少钱的

电池是我抖音上9.9买的,8粒包邮,没电了,自己激活的。内阻40多,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端小气不上档次

是的,只有几万元才满足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带电池槽的设计真好,坏了 直接换。圆柱形电池也便宜

这种不太好,需要拆壳子,不方便换电池。。。按说外壳底部可以设计快捷更换电池的带盖子

网友:
不错哦,换个电池再战十年。

网友:
厂家还算厚道了,没有直接焊死,多多里很多便宜货都是直接焊。

网友:
不需要焊接,就可以更换电池。

网友:
同款再用着,充回电几个月吧,不记得,反正挺长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