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压力锅的机械压力调节

楼主(2024-10-15):
明明是电压力锅,锅体与锅盖分离,决定了锅盖里无传感器,无电路连接

苏泊尔设计了一个机械旋钮,来调节压力的高中低,这个调节装置在锅盖里有个硅胶密封圆柱

我压了压有弹簧机构,只是不解工作原理

网友:
俺觉得是按照施加在弹簧的力来调节蒸汽阀开启的压力。

网友:
压力超过弹簧压力,就会顶开阀门泄压直至达到压力平衡
现在很多点压力锅都用电子控制了,锅底设置热电偶,温度与压力有关联,比如锅子达到120度,说明锅内压力达到1kg压力了。对于电饭锅这种不需要即时反应的加热器来说,这种温度控压足够用(其实高压锅的最终目标也是用压力来控制温度)

网友:
弹簧秤原理 弹簧调解压力高低

网友:
它的压力检测在锅下面,压力够了就停止加热,压力低了就通电加热。

网友:
压力调节差别 不大,我随便放的位置

网友:
这种机械调压的硅胶圆柱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压力还能调节,不错

网友:
通过调节弹簧压力来调整出气压力,从而达到调整沸腾温度的目的。

网友A:
这东西可能就是个广告标签,主要是锅底双金属片和软件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可能就是个广告标签,主要是锅底双金属片和软件程序……

意思是安慰剂

网友:
以前也买过一款苏泊尔电压力锅,旋钮的,锅盖上就是这种调压的,原理不明白

网友:
不用接压力表来调吗

网友:
还能调节压力还没见过

网友:
这个锅我在用

网友:
这种压力调节是不是智商税

网友(2024-11-17):
应该就是弹簧施加压力的大小来调节

网友:
最方便直观的还是用电接点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