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这样瞬间助力电压力锅完成上汽过程

楼主(2024-10-15):
苏泊尔电压力锅,设置程序上电
一开始是烧水产生蒸汽,来完成上压
此时,数码管不进入倒计时,浮子阀排气发出嘶嘶声
为何我此时只需旋转一下锅盖很小角度,迅速归位,锅盖瞬间就锁死不动了
浮子排气阀关闭,泄压阀此后不久开始排气,随即不久,倒计时出现在数码管上了

淘宝卖家标浮子阀,维修行业管它叫止开阀

网友A:
听到哧哧声锅盖上锤一下就能立马密封,皮圈老化了,最好是换一个,否则每次有要等边上等着开锅锤那么一下!

网友:
密封圈拆下来洗一下会好一些

网友:
里面压力不够,浮子阀能关闭?

网友:
我是用方便筷子,细头那面轻轻塞进保险孔,轻轻上提。。。。

网友:
看来是常见问题,各种招式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到哧哧声锅盖上锤一下就能立马密封,皮圈老化了,最好是换一个,否则每次有要等边上等着开锅锤那么一下! ...

精彩,我也锤过

网友:
为啥要这样子做?

网友:
2楼说的对,你锤一下或者猛按一下上盖应该是本来处于临界点,锤一下使密封圈压缩内部空间变小瞬间增加了压力所以能封闭,

网友B:
硅胶圈老化,密封性变差。
正常情况下要大于5Mpa安全阀才工作,也就是你说的浮子阀。如果锅内气压处于临界时,内部压力不足以让安全阀克服重力顶起工作。当你手碰一下盖子,硅胶圈配合状态改变,瞬间大于5Mpa了,安全阀就克服重力顶起工作。
所以为了安逸,还是换个硅胶圈吧,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胶圈老化,密封性变差。
正常情况下要大于5Mpa安全阀才工作,也就是你说的浮子阀。如果锅内气压处于临界 ...

你分析的这样经验丰富的样子
我就打开手淘搜到拍了付款了
等收到了试过再来汇报

网友:
上压必要条件是锅内压力足够托住“浮子”,如果蒸汽产生速度缓慢,不能托住浮子,就呲呲漏气了,此时可以手工提起浮子~我是用镊子夹住浮子提起来(不能徒手抓浮子,蒸汽会烫伤),堵住漏气积聚压力几秒钟至足够托住浮子后放手就行了,如此对付那种煮饭量少水少蒸汽量不够始终不能托起浮子/不能上压的情况十分有效。
楼主的情况可能伴有密封圈漏气,稍微转动盖子漏气被截止,内压达到托起浮子自然工作计时就开始了。

网友C:
我用1MM的钢丝伸进浮子阀里面提起来,钢丝前面是有一个小弯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1MM的钢丝伸进浮子阀里面提起来,钢丝前面是有一个小弯钩的

看过大家的留言,你没考虑过更换一个密封圈试试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过大家的留言,你没考虑过更换一个密封圈试试吗?

他那个方法我也用过。
我倒是没想过换密封圈,想着直接换锅了,主要感觉现在煮出来没以前那么好吃了,还有上面硬,底下又感觉水太多了,以前同样的米是不会有这问题的。还有煮饭就是时间太长了。有次煮稀饭都溢出来了,但时间还是显示20分钟,总感觉计时出现问题了,看到你的帖子,才知道是要那个东西被顶起来后,才会继续倒计时。
然后我那锅没电子压力传感器,我猜测是那东西被顶起后,锅的温度才会继续升高,温度传感器检测达到设计值时,才会进行下一个程序。
我甚至都有直接把那杆給直接提起来煮饭的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那个方法我也用过。
我倒是没想过换密封圈,想着直接换锅了,主要感觉现在煮出来没以前那么好吃了,还 ...

我这电压力锅是被我重新启用的,因为,学做玉米渣粥,才更换温度传感器修好了它
现在家庭都有很多个各种类型的炊具,白米饭我用松下电饭煲CHA15
不过,最近我改吃三色糙米或者七色糙米,也开始用电压力锅了
我体会是纤维素多的食材,电压力锅有优势

你还是要信任电压力锅整个行业的智慧,不要盲目提前封闭浮子阀
你米饭下方水感觉多,我分析就是从浮子阀排出气体减少导致水留下太多
当然,白米饭我还是劝你采用电饭煲来煮,电压力锅做白米饭不专业

网友:
换密封圈换压力开关,换我就扔了个俅,家电里我最讨压力苏伯

网友:
时间长了浮子阀包浆卡滞了

网友E:
哈哈,楼上各位看来都没用过这种锅

这是因为压力浮子顶起来的时候受阻了,无法完全密闭,原因就是那个浮子设计上在顶死后是要锁死锅盖不让打开的,锅盖锁舌有个孔让浮子顶起来的时候穿过去,当手柄塑料老化,锁舌的轨迹不循原迹的时候,那个孔就和阀对不上了

解决办法就是在盖锅盖的时候转到头再回一点,用眼睛观察压力浮子和孔是否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楼上各位看来都没用过这种锅

这是因为压力浮子顶起来的时候受阻了,无法完全密闭,原因就是那个浮子 ...

别人是不是孔对不上,卡住了,我不知道

反正我这个锁死片的孔是对齐的

浮子上升通道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