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庭安装移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10-15):
  前不久装了移门。装的时候安装人员说一年之后可能会不大好用。
   没想到一个月不到就不好用了。具体表现是:移门会非常容易的从跑道里面跳出来。
   今天把安装人员叫了过来,他试了试,说正常呀。(之前我把移门举起来复位了)。
   当我家人说门不知不觉的就会掉下来,他就让我家人当着他的面多试几次。结果都是正常的。
  为了证明这门有问题,我当他演示并指出了问题所在。我把门轻轻往上面一抬,然后轻轻拿了出来:告诉他说因为缝隙太大才导致跑轮跳出轨道。
  我可能输在了年龄上:这位年龄大概比我大10来岁的人,似乎马上受到了启发。他说我们是因为关门的时候把门往上抬了。
   以前没安装过移门,没想到竟然存在这些问题。
   该怎么办?

网友:
门很轻么?厨房一般采用上吊轨道,下面只装限位器即可

网友:
正常的话即使把门抬到顶也拿不出来的,要用手把下面的滑轮往上压才行,
查一下是不是滑轮卡死不能上下动了或者弹簧片断了

网友:
安装工就是穷对付,其实他早就明白了,

网友A:
下轮是可以调高低的,用久了会自然沉降,质量差的就沉得快一些,得重新调高

网友:
假把式,就没搞稳定

网友B:
你都把刀柄送到人家手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轮是可以调高低的,用久了会自然沉降,质量差的就沉得快一些,得重新调高 ...

这才刚刚一两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把刀柄送到人家手里了

这话怎么说?

网友:
换滑轮再不行就换轨道

网友:
要不你上面加档块,让门抬不上去

网友:
容易出轨就是轨高太低+滑轮镶的浅,若轨高正常,就重新深镶滑轮,若轨高不够就换轨。

网友:
我家那个下轮会弹出,你抬多高,它弹出多高,是有弹力,不是靠重力往下掉,用手按住才能把门卸下来。

网友:
这种门真容易滑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只能换滑轮,再不行就换轨道。

网友:
轮子突出太浅了,这样门下框还容易磨滑道,轮子调出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