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 LENSER M5,一支小手电。

楼主(2024-10-15):
LED LENSER,德国的一个牌子,多年前朋友送给我的,一直保存着。

小手电做工精致,螺纹车的规整,电镀层厚实,手感舒适。

一节AA电池供电,个头不大,携带方便,头部带变焦。

唯一,唯一不足就是:总是有接触问题,不清楚是开关还是灯珠这边?而且,类似的问题总是发生在大多数手电上,包括坛里的C8。

网友A:
说起接触问题,我坛里换的C的手电尾部开关接触不良,自动换档,整个尾部拆了W40清洁了,砂纸也打磨了也是老样子,但是从新手电的拧个尾部过来装上就正常了,真的很令人费解。

网友:
国产的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起接触问题,我坛里换的C的手电尾部开关接触不良,自动换档,整个尾部拆了W40清洁了,砂纸也打磨了也是老 ...

是的,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遇到要急用的时候真是无语,只能换开关

网友:
手电尾部螺纹连接是铝件,可能接触不良,铝件时间长了都会氧化,是否改铜的会好

网友:
内外做工都不错,不知电池能撑多久

网友:
接触不好多半是尾部开关问题,至少我用过的几个都是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
可能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氧化接触不良,应该内部端面接触,外面螺纹要留一些量

网友B:
小手电很精致,不得不说,老外的东西就是好;话说,一般都是小手电的尾部开关接触不好,我都是用99.999%的无水酒精,把开关放进去,然后拿出来,重复按开关多次,接触就好了,大家不妨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手电很精致,不得不说,老外的东西就是好;话说,一般都是小手电的尾部开关接触不好,我都是用99.999%的 ...

是个好主意,可以试试

网友:
这牌子好贵好贵

网友:
一节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根据以前的经验,感觉还是电池接触不良的可能大些

网友:
尾部开关的电筒就这样子

网友:
小巧轻便,挺实用的

网友:
不错

德国牌子国产货吧

网友:
做工精致螺纹规整。

网友:
做工很漂亮,把平常的东西做好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