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纯水机DIY拆解之一:通用反渗透净水机电脑控制板逆向拆解

楼主(2024-10-15):
论坛不少DIY纯净水机器的,选择电脑控制板自行组装,万能的某宝最便宜的不足10元包邮到家,傻瓜式的接线和无需干预的自动化工作非常便捷。隔壁坛友就纯水机DIY也搞出了N种方案,讨论也是热火朝天,其中不乏有带控制板和无需控制板的方案之争。下面拆解下最简单的这种电脑控制板,看看究竟有何神秘之处。废话不说,直接上图

全新购买用于此次拆解的电脑板,花费5.18元人民币包邮到家

看看接口标识

拆掉指示屏外壳露出底裤

之前自己DIY的纯水机,已稳定运行两年半,自来水TDS 50多,纯水TDS 小于2,脱盐率95%以上

实测纯水TDS值

已使用的控制板,结构和电路大同小异

根据实物和图片逆向其原理图如下:

结论:此电控板实际上还是利用高低压开关串联控制,利用水压力的变化驱动开关的通断,直接控制水泵和进水阀的开闭,所以和无控制板的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利用了单片机IO口来检测高压开关和低压开关的通断来判断工作状态,并通过增加几个LED作为工作状态的指示,另外就是多了一个开机驱动废水阀自动冲洗18秒的动作。仅此而已,所以这么便宜的价格,还要啥自行车!感兴趣的坛友可以留言,我再详细说一下此板的控制原理,并打算自行设计一款电脑板来完善纯水机的控制。

关于不同控制方式的原理,可以参考大神欧根的帖子,非常详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100&fromuid=645049

补充内容 (2024-11-11 22:22):
终于还是把板子的单片机给换了,重新编程优化程序,自己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看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1342-1-1.html

网友:
我之前净水机板子坏了,就用个定时模块作为18秒冲洗控制。修的急,就洞洞板做了

网友A:
这个一套下来也不少钱吧?

网友:
实际上不用电脑板也行,有种18秒的废水阀,还有可调废水阀。

网友:
挺不错的,回头我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套下来也不少钱吧?

图片上看到的这一套不到300元,全部某宝买零件组装,看订单图,用的75G方案,后来加了一只3.2G的压力桶60元

网友B:
自来水品质差别太大了,我们这自来水tds值一般在260左右,过滤后纯水的tds值是50左右,就已经觉得很好了

网友:
学知识了,谢谢楼主!我家好老的美的净水器,9月突然不显示了,拆开简单测量,是7805没加散热,长时间通电烧坏,正好手头上有,加一小散热片换之修复。修理过程太简单,没拍片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来水品质差别太大了,我们这自来水tds值一般在260左右,过滤后纯水的tds值是50左右,就已经觉得很好了{:0 ...

嗯,我们这自来水160左右,过滤后,6以下

网友:
我买成品带压力桶才350,同款的板子,字都一样一样的,上电也是反充十几秒。何必去动那个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来水品质差别太大了,我们这自来水tds值一般在260左右,过滤后纯水的tds值是50左右,就已经觉得很好了{:0 ...

你这个脱盐率只有80%,应该还没有达到RO反渗透的一般标准是90%以上,是不是增压泵、RO膜和废水阀选择不匹配?可以查一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来水品质差别太大了,我们这自来水tds值一般在260左右,过滤后纯水的tds值是50左右,就已经觉得很好了{:0 ...

你这过滤完和我这的自来水水质差不多

网友:
之前拆过一个沁园的,一个很小的LED字符屏显示tds,拆开一看就一个2032的纽扣电池,用于给这个小屏幕供电,根本没有传感器当然不用插电,还有以前轮胎店的氮气机,上面数码管根本没有传感器,只是一个定时分别打开AB电磁阀,那个所谓氮气表通电就是自动开始从70%慢慢变成95%,妥妥的智商税产品,筷子消毒机也是这样的,加个蓝色LED说是能消毒,嘻嘻TV那个节约粮食的广告里面还有用筷子机广告

网友:
这种实际上作用不大

网友:
万能的X宝,配件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来水品质差别太大了,我们这自来水tds值一般在260左右,过滤后纯水的tds值是50左右,就已经觉得很好了{:0 ...

ro膜过滤不应该这么高啊,我们这自来水60多,过滤完1-3的样子,我好感觉RO完应该5以内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过滤完和我这的自来水水质差不多

哎,所以说,祖国大江南北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
这个帖子要顶起。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是哪里的,自来水ro值50多,为啥我们这自来水260多

网友:
正如作者所言,这个板子的电路和我那块大同小异。
感谢作者的分析和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