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多图--拆机--小方智能摄像机--晚上黑屏--拆修--无果

楼主(2024-10-15):
这个机器清晰度不错,1080p 的,就是晚上黑屏,看不到内容。还有,回放的时候无法快进。不能设置动态录像。

要么不录像,要么一直录像,设置成动态录像,实际效果是一直录像。

外观不错,小巧玲珑。

打开底盖子。

打开后盖子,三次结构,分别叫做,前中后。可以看到,因为发热了巨大,后盖变形了,被烤焦了

仔细看,三次板

通电,联网后蓝色灯常亮。

外壳上由WiFi 天线

揪下来看看

芯片发热巨大,喇叭厚壳仔都黄了,这里看到的是后板。

这里看到的是前板,上边有led 和 内存卡座。请注意,没有光敏电阻。

后板,上边是主控,又叫 cpu,旁边是wifi,一个存储。

完整后板

侧边,中后板排线,通过排线连接 镜头传感器。镜头切换线圈通过线路连接前板。

另一侧,前后板连接排线。

前板正面,一个 8 脚 电路,只用了 6 脚,另外2个悬空。插座连接线控制 镜头滤光片切换线圈。

网友的视频,这个是 8 脚 都有用的,离了谱了

上边一个空位led

换角度

前板,没有光敏电阻,遮挡镜头就可以激活夜视。看到 红外已经亮了。但是听不到 镜头 的  咔哒 声音。

打开镜头看看

1080p ,唯一值得留恋的地方。

打不开 电磁线圈,忘记带小螺丝刀了。暂时放弃,装机。

学到的知识:

1,无光敏电阻也可以切换夜视。效果不错(还有一台好的)。

2,拔掉镜头线圈,仍然会切换成黑白的,(彩色和黑白由程序控制,在这台机器上和滤光片无关)。之前一直以为黑白影像是滤光片造成的。

结束。

另外扯一扯。

家里由一台 萤石 的监控,型号 c2c,720p 的,购买日期16年。优缺点如下

优点:在局域网内,回放可以快速连续,4-16倍速回放,都可以连续观看到细节。尽管 16倍速和8倍速实际没啥区别。
缺点:非局域网回放无法快速。注意,是完全无法快进。

另一台 c1hc。购买日期 半年前。1080p ,265压缩格式。特点如下

无论在局域网还是远程,都是一样的效果,快进都是跳跃式快进,中间细节看不到。这一点还不如老机器。最起码局域网内回放是连续的。

总结:单机监控这东西,不同品牌,不同机器都没啥规律。好不好用只有买回来了才知道。
例如:双向通话的回音(萤石没有,tp,水星,小米 都有),
远程回放是连续回放还是跳跃式回放。不清楚。

大家有啥好用的监控,欢迎回复讨论。

好了,

网友:
可以啊这个。

网友: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解决散热问题?

比如打孔?加散热片?

网友:
海思的主控么?,发热量不小啊

网友:
我有同款做过详细拆解。我的镜组和你这个略有区别,镜组后方的红外截止滤镜是靠电磁线圈驱动移动的,光线充足的时候截止滤镜是遮挡在传感器与镜组之间的,晚上就会移开。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那,确实满满的高科技

网友:
俺也有个同款,当时买这款的原因是因为可以上USB。
DIYER手头大把的U盘,所以就搞了个安国的盘塞上去。
俺的是v2版,同样也是发热巨大,但是没有你这个这么黄。
之前出过几次问题,大多是连不上,然后重置没声音,刷了几次v1的固件,基本都可以好。
后来拆机才发现是V2的,刷了V2的固件,满血复活。
目前吃灰ing。

网友A:
看下是不是红外led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我还拆开加了一个小散热片到主控上。你那个8脚芯片很奇怪,是不是没焊好。如果焊好,是不是就能修复功能,我的不是那个样子。我上次拆的时候把镜头排线扯坏了,还去淘宝又淘了一个排线。后来我买过很多小米的摄像头,总结就是新出的产品在画质上对老产品全方位碾压。而且老产品时间久了在后台就故意设卡,动不动就远程回放困难,要么就时常离线。而新产品 直接秒开,非常流畅。
我用的比如CW400,画质对比这个小方就好非常多。虽然是户外防水的,但是用了2年下来有1台莫名其妙进水了,另外一个很好。还有几个CW300,也还凑合。今年新出了CW500,暂时没有多大需求,就没有继续购入。算下来米家里已经添加了10余个摄像头了。因为家里都是米家生态链,也算是深度绑定了。

网友:
小型化的东西就得考虑好散热问题

网友:
图多的加载不出来了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

网友:
不考虑美观是否可以侧面开孔,从外面伸进来散热片加胿脂覆盖芯片上。

网友B:
看见八脚用了六脚,错位了,强迫症上身,希望楼主把芯片重新焊接一下。

网友:
这些个电子设备,咋的发热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八脚用了六脚,错位了,强迫症上身,希望楼主把芯片重新焊接一下。

芯片旁边就是电磁线圈插头,现在电磁线圈不动作,搞不好就是这个芯片造成的。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733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红外led坏了

led 已经亮了,没有问题

网友:
几年前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一般我都用的是萤石的 没有拆封过  不知道咋样  是不是一拆封这东西就给废了

网友:
害怕拆坏了 本来也不值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