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的这种接口是什么接口,有知道的吗

楼主(2024-10-15):
显示器的这种接口是什么接口,有知道的吗,挺奇怪的,查了是SCSI接口,但显示器上用这样的接口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种接口。

网友A:
服务器,工控机用的

网友B:
接个工业相机 接个摄像头,线通了就行,专业就可以

工业显示屏 想用什么口就用什么口,又不是家用 ,不要什么通用性

网友C:
忘记叫啥了,以前看西门子的伺服电机驱动器上面就是这个接口,这种是设计的专门自定义的,不是通用的

网友:
说明这台显示器不是民用级设备

网友:
没见过这种接口,说明这个显示器不一般

网友D:
高级显示器,不是家用范围

网友:
非专业人也,没见过专业的设备

网友:
高端显示器,不知道什么接口什么协议的。
一看就很结实

网友:
这个显示器不是普通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工控机用的

7寸显示器上的,有HDMI  还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工业相机 接个摄像头,线通了就行,专业就可以

工业显示屏 想用什么口就用什么口,又不是家用 ,不要 ...

7寸屏幕上带的,有HDMI还有这个,这种接头不知道接什么,以前刚才医院的显示器上有,只有这种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记叫啥了,以前看西门子的伺服电机驱动器上面就是这个接口,这种是设计的专门自定义的,不是通用的 ...

我查了叫什么SCSI接口,但具体不知道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级显示器,不是家用范围

分辨率也不是很高,估计就一般小显示器,但多了特殊接口

网友:
工控机用的

网友:
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E:
可以用来接服务器/工控机的,非通用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来接服务器/工控机的,非通用接口

工控机好像没有这种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