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ell z750p-00

楼主(2024-10-15):
dell z750p-00,22016年买的二手戴尔服务器电源丢在机房静电地板下面当监控集中供电电源用7X24小时工作,最近亮黄灯不工作了拆开看看

楼主:
这种板子有好的通孔办法吗 牙签钟头吸锡器都不行啊

网友:
电容引线太长了,滤波效果不好,

网友:
电源是好电源,但工具差,焊工也差..................

网友:
不错,大牌就是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板子有好的通孔办法吗 牙签钟头吸锡器都不行啊

先用低温锡中和一下,再用真空吸走锡或吸锡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板子有好的通孔办法吗 牙签钟头吸锡器都不行啊

469,好像温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9,好像温度不够?

T12最高也就这个温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低温锡中和一下,再用真空吸走锡或吸锡带

来来回回折腾了一上午还是不行,不知道用麻花钻打孔怎么样

网友:
这种建议先干下来电容正极,然后再搞负极。引脚拆下来以后用低温焊锡先中和一下高温锡,然后加松香或者焊油,先用吸锡器吸掉大部分,然后再嘻嘻线小部分。
没办法,负极铜皮太厚散热太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来回回折腾了一上午还是不行,不知道用麻花钻打孔怎么样

钻头不行吧,线打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来回回折腾了一上午还是不行,不知道用麻花钻打孔怎么样

打不得,双面板通孔套打坏了更麻烦。

网友:
拆板上焊台,然后愉快地吸锡器

网友:
用的啥烙铁头,用马蹄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来回回折腾了一上午还是不行,不知道用麻花钻打孔怎么样

不能钻,孔里面有铜箔,连接电路的
钻了把铜钻没了

网友:
电容鼓包了,不过最好先除尘再维修

网友:
应该是个劳模

网友:
用料是真不错

网友:
散热太快,先整体加温估计会好点。要不上老式大功率烙铁,电源问题不大。

网友:
所以很多人说T12不行,功率小焊头小。。这种电源是和电脑主板类似的多层板,无铅且散热极快,得用至少150W以上的大热容焊头,点些松香,加有铅锡,二脚同时加热或用颗小锡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