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一个开关电源,你说这电阻坏了还是没坏?

楼主(2024-10-15):
拆一个严重“虚标”的山寨开关电源

就是上面帖子中的电源,改好后拿办公桌下做集中供电了,接了一堆设备,没想过给单位省电,所以4年多从来没断过电,昨天终于嘎了,同样的电源家里还有好多,但是要用的话还得改,所以不如把这个修了。

修电源没难度,3842方案的,故障是嗒嗒响无输出,明显供电问题

末级电容又有一个怀孕了,顺便换掉,上电量7脚电压不稳,拆电解电容,25V100UF容量只剩一半,换上好了。

然后看到那两个启动电阻,感觉色环不对,3842的典型电路里面,启动电阻是150K,那两个电阻看看也不像

前面两环是棕绿,第三环红不红、橙不橙的,就算是橙色,两个串联才30K

于是挑起一脚测,发现两个电阻都是75K,加起来刚好是150K。

你说它坏了吧,刚好是典型电路推荐的阻值,你说它没坏吧,这色环标的也太任性了。

网友:
所以第一环是紫色?

网友:
是紫色,是我们的眼睛有问题

网友:
厂家用的颜料有问题

网友:
修好继续常年开机,反正电费免

网友:
色环看是紫绿橙75k。

网友:
这个不稀奇,我前几天维修那个纯净水桶的抽水机,上边有个贴片电阻,清晰地标明是103,我就想,肯定10K欧姆的,谁知道,我拿万用表一测量,是1K的;拆下里,测量也是1K,这真是任性啊,随便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色环看是紫绿红75k。

应该是紫绿红还紫绿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色环看是紫绿红75k。

应该是紫绿红还是紫绿橙呢?

网友:
要么是厂家欺负我们都是色盲,要么时间长了颜料高温老化变色了。

网友:
这电源应该加强散热,散热明细不足

话说,这启动电阻是不是宽容度考虑的太高了,需要这么大个电阻还串联?这用一百年也不会坏了

网友:
手写3842吗

网友:
温度不低,目测板子颜色都变了

网友:
色环电阻这个问题很普遍,颜色偏成鬼。

网友:
第一环是棕还是紫,是厂家的颜料问题?还是我们自己色盲?还是使用时间长,长期烘烤变色?只有万用表说实话

网友:
可能是染料时间长了变色了。
只要不是温度一高电阻乱飘就好。

网友:
散热不行吧,板子都烤黄了

楼主:
那是我自己写的, 不是厂家印的

网友:
可能高温烤变色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颜色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