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3111-S11-13开卡总是出错Pretest Flash Timeout,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4-10-15):
一个240G的固态,死活开不出,也找不出问题

这是配置文件,SATA协议选GEN3,开卡就报速度不对

选GEN2也报错,选GEN1跑到一半然后等半小时,然后报错

实在找不出问题了,求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不要选toggle

网友A:
问题原因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懂一点鸟语都能知道问题出在哪,你把SATA速度降低一点就行了

楼主:
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原因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懂一点鸟语都能知道问题出在哪,你把SATA速度降低一点就行了{:0 ...

试过的,GEN3报错,选GEN2也报错,选GEN1跑到一半然后等半小时,然后报Pretest Flash Timeout

网友:
interface 选onfi3.0

楼主:
onfi也是一样

网友:
高手真多,多试试参数。

楼主:
这是错误日志,(SATA模式用GEN1跑百分之五十五就卡错,ONFI 3.0、2.0都试过了,包括200、100mhz)包括开卡工具都换成2.2.85了,也试过inic6801
也过不了

************************************************************
Day: (15 \ 10 \ 2024) Time: (23:17: 9)  TesterNumber:1
************************************************************
[ConfigID]
ID=2C C4 18 32 A2 00-B27A
[SN Set]
SN_Set=0
SN_Type=3
SN_Len=12
SN_Start=000000000001
SN_End=999999999999
SN_Mask=############
[Other]
SATA_SSC_Enable=0
[StationName]
01=EraseAll
02=RDT
03=RDTResult
04=MP
05=ReMP
06=ICT
07=UpdateFW
08=ScanBad
[APSetting]
APVersion=v2.2.85
[General Info]
SlotNumber=8
TestStationSel=3
TestStation=F1
WorkingNo=SATA 240G
ModelName=SATA 240G
SerialNum=AA2435324549
MaxCurrent=400
[Flash Info]
Flh_Type=TLC_16K
Flh_MakeCode=Micron
Flh_ID=2c c4 18 32 a2 00
Flh_Capacity=294912
Flh_CapacitySel=0
Flh_Number=4
Flh_NumberSel=0
Flash Clock=200
Flash Interface=5
[Options]
PadODTEnable=1
PadODT=1
DDRSize=32
Enable_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1
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42
Smart_Table=0
SLCPoolSizeSel=0
Disable_DIPM_Support=1
Put_Thermal_Sensor=0
Skip_Check_RDDebugPage=1
PretestType=1
PMASetting=42035
[Device Info]
SATASpeed=1
ControllerType=SSD-3111SB
ICFWVersion=SBFQJ1.3
3111SBISP_CodeVersion=QJ1.3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QJ1.3.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J1.2.BIN
SSD Size=2.5"
[InfoBlock]
Byte_136=00
Byte_137=00
Byte_138=40
Byte_139=00
Byte_203=01
Byte_290=E8
Byte_291=03
[EraseAll]
Do_Erase_First=1
Type=09

   [Log]
   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 : 42 (dec)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Success ] AES VUC Process OK.
   [ Info ] MP AP: V2.06_x02(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QJ1.3.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32 sec.
[ Success ] Check ICVer. OK.
[ Success ] Verify param.ini with Device Info OK.
   Start Scan Bad Block Progress ...
   Die Size = 64 GB
   (FW)Max_badblock_perplane = 50 (Setting)Max_badblock_perplane = 0
   Get Max Bad block number per Plane= 50
   FlashNumber=4, MaxBad_perPlane/Die=50
        CENo_0/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16, Plane1=22
        CENo_1/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21, Plane1=17
        CENo_12/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22, Plane1=46
        CENo_13/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25, Plane1=41
[ Success ] Scan Bad Process OK.
   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 : 42 (dec)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Do PreFormat:
   Smart_Table = 0
[ Fail ]  Error Message : Pretest Flash Timeout
             Error Code : F_H08
             AP Command : [a1]-[1e]-[0]-[0]-[0]-[0]-[0]-[0]-[0]-[0]-[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0][e][c][0][1]
[ Error End ] Time: (23:49:43)

网友B:
哈哈魔改工具的经典错误,你这个要手动指定ce,ch以及容量,还有听老范的选onfi,否则很难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魔改工具的经典错误,你这个要手动指定ce,ch以及容量,还有听老范的选onfi,否则很难pass ...

指定了也没跑过,都整得蒙圈了

网友:
有些颗粒在一包通开的软件里会抽风,应该是跟固件有关系,试试老版本。另外3111开卡如果报错,必须重新短接。

网友:
降低容量试试。

网友:
英文我看不懂,不过我知道设置自定义容量的时候必须设置相对应的lba值,把240跟lba值一块输入试试468750000

网友C:
啊??这个B27A要用initio6081工具开,别用魔改工具,再一个报超时试试换转接卡,只能用JMS578或者1153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这个B27A要用initio6081工具开,别用魔改工具,再一个报超时试试换转接卡,只能用JMS578或者1153E ...

JMS578短接直接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这个B27A要用initio6081工具开,别用魔改工具,再一个报超时试试换转接卡,只能用JMS578或者1153E ...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佬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指点,已经解决了。15楼大佬说得对,就是转换线的问题。用JMS578转换线识别不出,需要刷一个NoUAS固件。然后开卡软件就可用正常识别了,再刷也报了几次错。最后还是pas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指点,已经解决了。15楼大佬说得对,就是转换线的问题。用JMS578转换线识别不出,需要刷一个No ...

可以把刷机的固件发出来不?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像PS3111还有螃蟹我都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