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请问充电电池内阻同剩余电量有关系吗。

楼主(2024-10-15):
网上买了一个剃须刀电池镍氢的。

充电器测试几次电阻都是82mr,虽然不完全准但也说明问题。
感觉有点高了。充完电内阻会降下来吗。

网友A:
准确测量电池的内阻需要四线方式,就是开尔文的夹具,你这个充电器显示的内阻只是两线方式,读数基本上就是娱乐用的。

网友:
这个电池就这个内阻了

网友:
这样的测量误差太大了

网友B:
这个是Lii-500?测镍氢的内阻不准的。不过理论上内阻越大,容量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Lii-500?测镍氢的内阻不准的。不过理论上内阻越大,容量越小。

很想知道Lii-500测量电池内阻的方式。

个人猜测,是给电池瞬间放电一次,测量其空载电压与放电瞬间输出的电压差值,然后与那瞬间的放电电流值计算出电池内阻。如果真是这样,属于伏安法测量电池内阻,也算是正确的测量方式之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准确测量电池的内阻需要四线方式,就是开尔文的夹具,你这个充电器显示的内阻只是两线方式,读数基本上就是 ...

个人猜测,Lii-500测量电池内阻的方式,是给电池瞬间放电一次,测量其空载电压与放电瞬间输出的电压差值,然后与那瞬间的放电电流值计算出电池内阻。如果真是这样,就不存在什么两线与四线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猜测,Lii-500测量电池内阻的方式,是给电池瞬间放电一次,测量其空载电压与放电瞬间输出的电压差 ...

放电电压也得4线测才准,要不然得去掉接触电阻和极片电阻的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电电压也得4线测才准,要不然得去掉接触电阻和极片电阻的分压

确实有你说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