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人崩溃的网络1

楼主(2024-10-15):
来公司12年了,从最初的十几台电脑干到现在上百台电脑,从最初的1栋厂房,干到了3栋厂房,
从最初的三楼的一个小网络,如今扩展到了4倍数量,4倍距离
唯一不变的设备还是那些个设备,还有焦头烂额的我

网络电信:下行100M  上行20M
主路由:H3C ER3200  历史网络地址是168.168.1.1
一级交换机:H3C S1026T     24百兆+2千兆口
二级交换机也差不多等同一级的铁壳,三级交换机海康9口P0E,带了30个500万摄像头, 桌面级就是几十块钱那种5口 8口TPLINK交换机。
第3车间布线困难,因此使用了百米生活2的 网络中继
无线覆盖AC使用了TPLINK的479G + AP使用的是  TPLINK902+TPLINK451C+TPLINK302
对了我这里还有一条客户的5G CPE专线,独立运行的。 网络地址是192.168.1.1,最开始的时候用户通过插拔网线来切换网络,非常麻烦。后来我就直接把线接近了主交换机,用户使用小程序修改IP地址来切换网络。

现在有3个问题:
1、不管是有线还是无线访问京东网的时候都提示“当前网络环境差,请耐心等待”,这个领导看到很烦

2、AC到主网络或者外网PING 还是测速,一切正常,有线测速下行在60-80M 左右,上行 17M左右,只要通过了AP无线用户测试下行在1-30M 左右,上行 3-5M左右,尤其是网络流量大的时候直接丢包,断线,为此TPLINK的工程师远程协助十余天,各种尝试,都没有解决。 本周我们升级了AP为 AX3000系列,仍然还是不稳定。 网络环境空旷无干扰,无阻挡。
这个问题补充一下,细看发现ping www.baidu.com , 解析出的地址不一样,一些地址正常,另一些地址延迟厉害。

3、我的三车间使用的无线桥接,原来是1对1,带两台电脑,运行稳定。 后来增加2个监控,因此换成了1对2,从此2个礼拜来一次死机,直接看不到SSID

4、前面说过我是两个网段切换着用。电信网168.168.1.1  客户VPN网192.168.1.1, 理论上当我连接了客户的VPN网络有,我就不能访问本地的文件服务器了,我甚至都没有办法PING通本地网段, 实际使用中发现有部分用户居然可以同时打开两个网段的服务器共享,另一部分确不行。  当时我好像研究过貌似跟IPV6有关,最起码能双网段访问的计算机都开启了IPV6. 两个网段都能访问多方便呀,那不能访问的用户如何实现能够访问呢 ?

第四个问题已经解决,服务器地址尽管是168.168.1.* ,用户端地址是192.168.1.*,但只要双方都开启了IPV6,就能够互访了。

一个让人崩溃的网络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9607-1-1.html

网友:
我用40块钱的优科R500(WIFI5)换下360元的7AP5100HC(WIFI7),上网更愉快。

网友A:
无线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不作评论,不过两条线路你就不会整个双WAN路由么,做好策略就行了...

二○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网友:
另外说一句,无线信号不好的时候大流量下载是会延迟高和丢包的,比如你用路由去无线桥接其它路由试试看...

二○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网友B:
核心交换机,划分vlan,视频监控,台式机笔记本,无线网分开
都三个车间了,还用tp,太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交换机,划分vlan,视频监控,台式机笔记本,无线网分开
都三个车间了,还用tp,太抠了 ...

二○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网友:
拓扑图不算复杂,无线问题太多。

网友:
基础知识太差,设备差并且无线搞桥接....

网友:
无线问题太多

网友:
不太懂,家庭小网络我还能应付。
摄像头走专线,别混车间的上网线路,可能是交换机应付不了2种业务。
ap换个带好弱信号踢出或者无线漫游的,下班人少时候试试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不作评论,不过两条线路你就不会整个双WAN路由么,做好策略就行了...

VPN只能连接客户的内网,属于专线。 其他啥也干不了

网友C:
个人看法
电脑用192.168.1.X  地址 ,MAC地址锁定。 无线AP有条件最用192.168.3.X 地址。
录像机一定要独立的192.168.2.X  不要和主网络相同地址。
VPN专线用192.168.4.X 看看,用到的电脑装双网卡,可自主切换。没玩过VPN 不太懂,,,,,,,,,,,,,,
出问题,看网段,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看法
电脑用192.168.1.X  地址 ,MAC地址锁定。 无线AP有条件最用192.168.3.X 地址。
录像机一定要独立 ...

大师分成1.X ,2.X ,3.X ,4.X  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之间如何互访?

网友:
我用40块钱的优科R500(WIFI5)换下360元的7AP5100HC(WIFI7)

网友D:
互联网络出现延迟或丢包的时候,ping一下内网服务器,是不是也出现此情况。要分开看,是互联网出口不够?还是本地局域网就有问题

网友E:
这个牛,,,下行100M  上行20M,,,这么多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互联网络出现延迟或丢包的时候,ping一下内网服务器,是不是也出现此情况。要分开看,是互联网出口不够?还 ...

有线的内网PING正常,无线的偶尔丢包10秒左右。 感觉外网的故障处在IP地址解析。比如我重复的PING百度,10秒一个循环,稳定的时候会重复的解析相同的IP地址。   故障的时候解析的是其他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牛,,,下行100M  上行20M,,,这么多客户端

这个应该还可以接受吧,毕竟看网页,发邮件,刷抖音 都能正常进行嘛。如果升级宽带,我的所有交换机都得升级成千兆,现在的行情老板是不可能出钱的。

网友:
私自接路由器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