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它的正确名称是什么?一个AVAYA网线集线架?

楼主(2024-10-15):
它的正确名称是什么、、、、鸟?

全景外貌。
正面。

名称。

金色亮闪闪,绝对是镀金。
谢谢欣赏。

网友:
和理线器架打线网络很像

网友:
后面同品牌的设备才是王者

网友:
RJ-45配线架

网友:
网线的配线架

网友:
经常看到这种电线设备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家里用不到

网友:
这个只有大公司才有可能用到吧。

网友:
这叫信息模块

网友:
信息模块知道嘛

网友:
rj45面板,这个不错

网友:
正式名称是:配线架

网友:
就 叫配线架  , ,,,如果是正品很贵的,大公司才会用!

小公司直接打水晶头就完活了

网友:
如果是那种接电话的,就叫  110配线架

网友:
网络集线器、网络支架、配线支架。

网友:
家里弱点柜里好像也有这么个东西,只是口少点

网友:
就是一个接线面板,跟86型的一个性质。

网友:
配线架。。。以前非常贵的牌子,现在国内到处都能做了。所以非常便宜了。

网友:
理线器、配线架,反正一般人用不到

网友:
多端口接线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