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自建房全屋wifi采用什么方案好?

楼主(2024-10-15):
我现在跟人家做水电工,农村三层自建房全屋wifi采用什么方案好? 请分别说下优缺点。

网友A:
AC+AP到位,省心方便。反正线到位。其他都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AP到位,省心方便。反正线到位。其他都好办。

+1,英雄所见略同。。。

二○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网友:
拉网线到位,安装wifi6或者7的无线路由器,无线就是要近距离才速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AP到位,省心方便。反正线到位。其他都好办。

入户位置上个千兆POE路由,放线到每个房间,AP伺候,绝对刚刚啊~~~

网友B:
一般农村不要推销AC+AP,很多人不相信没有天线信号能好,价格也高。有线mesh组网省事,还可以随意添加路由器

网友:
稳定AC+AP,便宜:ME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农村不要推销AC+AP,很多人不相信没有天线信号能好,价格也高。有线mesh组网省事,还可以随意添加路由 ...

同意.毕竟就是家用.mesh路由日后换代方便,比ap省事.
直接123组有线mesh完事

网友:
三层都有WIFI就可以,,一层一个,一主两从,,有MUSH就组MUSH,,,,没MUSH就三个混混过,,农村那有那么多用户

网友:
AC+AP,方便安全,也能防熊孩子。

网友:
不懂事说品牌吗?华为?

网友:
mesh足够了

网友:
总归网线多拉点没错,没准老板半路又出啥幺蛾子,屋外也留几根,没准又要装监控。有线啥都好办

网友:
拉线成本低,效果好,比啥都靠谱,每层布局2个路由器位置,(一般一个路由器覆盖100平米没问题,布局2个是以防万一)。

网友:
每层拉线,搞有线mesh,

网友:
每层楼买两个7981路由器,wr30u,360 t7,诺基亚贝尔,信号、散热、固件都不错,几十块钱一台

网友:
拉网线或者光纤

楼主:
我现在每个主房间和大厅网线到位。

网友:
现在AC+AP成本高,mesh组网成本低,很多品牌都支持,也很稳。最好是做有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