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遇到棘手颗粒,请高手支招儿-Hynix V5Q颗粒(已解决)

楼主(2024-10-15):
网友一块2T nvme坏盘,问能不能搬板修好

自认为没啥难度,然后让网友发来。

于是拆得8颗256G的颗粒,没错,这货是双面的,共8贴。因为是威刚标,对威刚颗粒的命名完全摸不着规律,所以到此,还完全不知道颗粒是什么制程。

拿其中一颗拖平上测试架看看

一看是比较陌生的ID,心想肯定是比较新的制程。

经多方查证,最终得知这个颗粒的制程是Hynix 3Dv5,而且是QLC

上图上从2259xt2的flash db里搜到的。

贴了一颗到59xt2上,用59xt2 HyV5的包尝试着开,结果auto不出来,可能HyV5的包只支持TLC,QLC需要单独的包吧。

这一下触及我的知识盲区了,能有啥主控支持呢?

网友的需求是,做成1块2T或2块1T M2的盘,nvme或sata均可,请坛友们推荐方案,范某在此谢过!

已解决,感谢跟贴的几位热心坛友的提示。

找到了2259xt HyV5Q的开卡工具,翻到2片2258xt M2 2280的四贴板子,换成2259xt主控后贴颗粒,已成功开卡。

写策略:全盘模拟SLC cache。

网友:
太高端了,我看都不敢看...

二○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网友:
查了一下,2259XT有HY-V5Q的的固件,,可以试试上2259XT
SM2259XT(AC)_HY3D-V5QLC_PKGU0408A_FWU0329A0

网友:
2259XT好像是有这个的参数,Firmware也有HYV5Q,可以试试,SM2259XT(AC)_FHY3D-V5_PKGU0105A_FWU0105A0
A2=Hynix,4Tbit,H25JGQ8D4M9R(V5QLC)(SM2259XT)
Hynix,4Tbit,H25JGQ8D4M9R(V5QLC)(SM2259XT)=AD,89,2C,53,30,A0,5,16,2048,024576,1536,05736,05437,04000,04,001,04,2,62,00,0,99,7F,09,0000,A2,00,00,20,20,25,10,00,00,00,01,11,00,00,060,1,0,02,04,06,FF,01,05,3,05,0020,0020,7F,09,01,00,00,00,00,89,89,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ID是海力士3DV4 ,64G TLC 1CE颗粒,能贴2259xt2

网友:
592有包吧 SM2259XT2_HY3D-V5QLC_PKGV0406A_FWV0317A0

这个我看固件也有 flash.set里也有参数

网友:
Q lc的颗粒几个月冷数据就完蛋了。根本无法用。唯一的办法是找能开成slc的主控。2259xt和2259XT2的固件都对转slc做了限制,,尤其是2259xt2就算你开成slc循环一遍直接掉盘不认,一般的爱好者根本无从破解。倒是用fc3379的U盘主控可以一键转slc一试

网友A:
Qc的颗粒冷数据保存期只有几个月,,根本没法用。只能转slc,,, 不过2259xt和2259XT2的主控不支持转slc,,就算改后强制转slc也是各种问题,,2259x2更加狠毒,,循环一周后直接给你来个吊盘不认。一般爱好者根本无从破解。倒是上U盘主控fc379可以一键转slc

网友B:
58XT换59XT主控需要改电阻吗?还是直接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XT换59XT主控需要改电阻吗?还是直接换就行?

不需要,直接换就行

网友C:
唉,我一块七彩虹的250G的盘,也是QLC的,N38制程,有一颗粒ID一字节错,死活开不了,补吹焊无果,手动砍掉成功开成128G。

网友:
V5Q还行,印象2021测过这个制程,110度老化能过,模拟老化可以耐3年冷数据,比N18 N28 N38都强得多,主控PS3111 CF版本,2CE 缓外有60多MB/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我一块七彩虹的250G的盘,也是QLC的,N38制程,有一颗粒ID一字节错,死活开不了,补吹焊无果,手动砍掉 ...

补焊能解决的问题很有限,当焊盘出现较严重的氧化后,最彻底有效的解决办法是重植重焊。

网友D:
什么也难不倒范大

网友:
这就叫专业,技术有专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也难不倒范大

可别夸我了,这一单差点就没搞定

网友:
58XT换59XT主控需要改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Qc的颗粒冷数据保存期只有几个月,,根本没法用。只能转slc,,, 不过2259xt和2259XT2的主控不支持转slc,,就 ...

新手请教:冷数据是啥意思?一直放着不通电还是通电了也很少去打开那个盘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