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无线能走电信iTV信号的路由

楼主(2024-10-15):
如题,现Internet部分光猫桥接给路由拨号,iTV部分猫拨号给电力猫,再给到机顶盒,机顶盒没有无线功能。隔几天就有一次晚上7-9点卡顿,估计是用电高峰影响电力猫,所有台卡顿,回看卡顿。。。电信表示不是它的问题

不要求高大上,作为副路由专走iTV就好

限制条件:
1、不要使用Internet而要使用iTV专用账号、专用信号,因为Internet那边已经让我双拨了,这边不能去占用。
2、中兴B860盒子未查看版本,能否破解另说,此处不提,因为这个盒子没法空出来时间让我研究。
3、不要其他代替品,因为要高质量本地台,好看舒服不要只是凑合能看。

实在不行就去要求电信换一个无线盒子

网友A:
用VLAN划分,入口合并,出口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LAN划分,入口合并,出口分开

忘记猫能不能让iTV的VLAN和Internet走同一个口了,不过24年1月起已经没有超级管理员密码了。。。

而且我现在的路由iTV只能分配给有线

网友B:
光猫带无线就有个itv专用信号,机顶盒连接这个专用信号

网友C:
先找根长度够用的网线接光猫iTV口和B860盒子看几天观察下,看看是不是盒子本身太老了带不动高码率的直播信号,860盒子版本太多,最低配的可能会存在高码率时内存会不够用的情况了,确认盒子没问题再考虑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带无线就有个itv专用信号,机顶盒连接这个专用信号

机顶盒没有无线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根长度够用的网线接光猫iTV口和B860盒子看几天观察下,看看是不是盒子本身太老了带不动高码率的直播信 ...

这个有道理,其实我也想过,就是嫌麻烦

应该不至于低配导致的,毕竟那样问题很稳定,但是现在问题是偶发。不过这么做也能确认是否电力猫的问题

网友:
设置好了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顶盒没有无线功能

光猫位置放个路由器接itv接口,机顶盒位置放个路由器,无线桥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位置放个路由器接itv接口,机顶盒位置放个路由器,无线桥接信号

光猫自身iTV信号绑定到光猫WiFi,机顶盒放个路由收这个信号,早就试过了,问题就是收信号这个路由不走iTV信号,普通信号玩得比这花的都能收到,所以我求助就是求这个位置的特殊路由

网友D:
VLAN 才是完美方案,我上一套房子试过无线、一根线压两个头、电力猫,最后一个千兆网管交换机搞定。
光猫一根线接到网管交换机,网管交换机分出itv和Internet。还可以多分几台itv出来。

网友E:
机顶盒插个USB无线网卡就能连接无线WiFi了,再配上无线光猫

楼主:
引用 网友D:
VLAN 才是完美方案,我上一套房子试过无线、一根线压两个头、电力猫,最后一个千兆网管交换机搞定。
光猫一 ...

VLan是用来解决单分时复用的啊,我现在的问题是路由器无线单走iTV都不识别iTV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顶盒插个USB无线网卡就能连接无线WiFi了,再配上无线光猫

好像是目前最合理的了。。。我有空试试

网友F:
中兴e8820 v2 电信版好像有这功能

网友:
机顶盒用无线转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猫自身iTV信号绑定到光猫WiFi,机顶盒放个路由收这个信号,早就试过了,问题就是收信号这个路由不走iTV ...

需要两个路由器,光猫itv接口接一个无线路由,无线桥接后网线接机顶盒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两个路由器,光猫itv接口接一个无线路由,无线桥接后网线接机顶盒网口 ...

连线逻辑我知道。。。

我要的是WiFi能走iTV信号的路由器型号推荐,这种连法我用了一个网件古董路由发现不能走iTV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兴e8820 v2 电信版好像有这功能

感谢,v1如何,查了下说v1硬件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v1如何,查了下说v1硬件好些

我只用过v2  mtk7621的